ABB变频器散热风扇价格

楼主(2013-03-25):
最近厂里的ABB变频器散热风机坏了,准备批量采购一些

由于着急使用,从北京快运回来两个,5000元左右,

感觉太贵了!!!

上图

柜子是ACS800的

网友A:
5000元一个风扇,也太贵了吧,可以配备一个3P的空调了

网友B:
价格有点高,不过好几千都是很正常的,工控产品不能和空调价格去比的。

网友B:
特别是有些时候紧急需要的话,价格还高,上次也是ACS800多传的产品风机,以前买的时候1900一个,后来没货,找到一家报2800,能差到快1000块,坑爹啊,国企不是自己的钱也就无所谓了

网友C:
查过了08年我们的备件明细,只能说明的是--你赚大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特别是有些时候紧急需要的话,价格还高,上次也是ACS8...

网友E:
这么贵吗?我们也有台ABB变频器ACS800前几天过热了,风扇太脏,没想到这风扇这么贵的

网友B:
ABB的备件没有便宜的。

网友F:
进口变频器配件的确很贵   上次单位的伦茨55KW变频器风扇坏了   从北京购买550一个   原装  牌子货  后来嫌贵   直接用同等大小的台产风扇更换   效果也不赖  在有些配件上  的确没有必要花这些冤枉钱

网友G:
引用 网友B:
特别是有些时候紧急需要的话,价格还高,上次也是ACS8...

 我们买的要5千多啊!一个ABB,A300接触器线圈报价800元以上,望告知你们那里进的货?

网友H:
引用 网友A:
5000元一个风扇,也太贵了吧,可以配备一个3P的空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