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达电通股份有限公司变频器?

楼主(2013-03-25):
型号:VFD037M43A

3PH   380-480V    50/60Hz   8.5A

0.1-400Hz

故障:缺相(变频器输出缺中间相)如何修理好?

请大师多多赐教!谢谢

网友A:
是不是逆变器坏了?你可以检测一下可控硅是否被击穿了

楼主:
可控硅是什么样的?请赐教

网友B:
中间的IGBT坏了,或者其驱动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