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7无法授权了,怎么回事?

楼主(2013-03-25):
电脑型号:联想THINK E420    系统:正版WIN7旗舰版(32位)

上年安装了个STEP7 V5.5简体中文版,用授权工具授权了,可以用的,大概用了大半年,不知道是不是装了什么软件有冲突,不能用了,打开隐藏文件夹可以看到授权文件夹(AX NF ZZ),就是提示没有授权。。。

后来我又把STEP7重装了,重新授权还是没有用,还是提示没有授权!!!!!

求高手帮忙看看是怎么回事?????

问题补充:我在朋友电脑上装的用到现在都没有问题。

网友A:
这个授权工具是没有问题,因为不是西门子正版授权,所以要会学会使用它的方法。

网友B:
西门子的服务被你禁止了吧。点开始--点运行--输入MSCONFIG,然后看看启动项,是不是西门子相关的服务被禁止了呢。

网友C:
重新装一下吧~~~~~~~~~~~

楼主:
西门子相关的服务有那些呢? S7 HSP Service SIMATIC IEPG HELP Service S7TraceServiaceX 就看到这三个,都在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重新装一下吧~~~~~~~~~~~

 重装过了,不行

网友D:
估计你用了360,不奇怪的

网友E:
安装是建议把杀毒软件都关闭。西门子相关的服务有哪些,请讲解一下吧。

网友F:
W7上面装西门子软件可能不兼容;

网友G:
应该是授权管理器的问题,重新安装一下授权管理器,然后再装上授权。

网友H:
   可能是 360 或是什么杀毒软件 禁止了 西门子的服务吧 ?

网友I:
AX NF ZZ直接点这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