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触摸屏 CP600的应用笔记

楼主(2013-03-25):
最近有个群友可能要使用abb的触摸屏,就跟他做了些交流,目前abb推出了新的CP600系列,原来的CP500(这个已经淘汰不用了)    CP400会逐步退出市场。但三个系列的软件不能兼容,要使用哪款,就必须使用对应的软件。

应该说CP600系列的屏,还是比CP500 CP400有很大的功能升级,当然推出时间不长,所以它的可靠性,稳定性还需要大家来衡量。

CP600是基于Windows CE操作平台,与ABB PLC的开发平台Codesys做到了无缝集成(比如变量可以简单的从Codesys中导入),这样避免了大量重复工作时间。还集成了JavaScript脚本功能。

尤其是产品有WEB版本的型号,可以直接使用ABB PLC的可视化界面,都无需任何组态。

网友A:
几个系列不一样的软件,这个有点坑人哦。

网友B:
既然这么烂,那不如用性能更加好的红狮牌触摸屏好了。价格不一定比AB的贵,功能上绝对有的一比。欢迎垂询!

红狮的屏,内置了AB的通讯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这么烂,那不如用性能更加好的红狮牌触摸屏好了。价格...

 晕,楼上的请看清楚是abb,不是ab。

楼主:
abb CP600都含有以太网接口,对于下载或更新运行环境都以以太网的方式进行,是CP600比CP400 CP500改进的地方。而且现在流行以太网接口属于标配。

不过通讯方面,串口应用还是很广,下面就先说说串口的接口(plc也以ABB AC500为例)定义,然后再来说如何在软件中设置。

CP600通常都有1或2个串口,管脚定义如下图

目前ABB PLC以AC500系列和AC500eCo系列为主。下面就分别对两个系列的串口管脚说明

AC500-eCo系列COM1口管脚定义(只支持RS-485通讯),可以使用DP接头,看到了吗,是3和8脚,是不是觉得与西门子很像呢

AC500-eCo系列COM2口管脚定义(只支持RS-485通讯),其实应该说是端子。

AC500系列COM1口管脚定义(支持233和RS-485通讯)˖也是端子型

AC500系列COM2口管脚定义(支持233和RS-485通讯)˖

另外AC500还可以通过扩展槽增加CM574-RS模块,这样也可以扩展出2个串口来

,管脚同AC500的COM1

楼主:
昨天介绍了接口,今天自然就开始介绍手工做的通讯线(官方虽然提供,往往工控人都喜欢自己做)

回顾一下,线把CP600和ABB PLC的串口的管脚对应一下:

RS-232通讯管脚对应如下表:

RS-485通讯管脚对应如下表

楼主:
好了,接线图开始了

RS-232接线示意图,记得,支持AC500系列,不清楚的看4楼

AC500-com1

AC500-com2

RS485接线示意图(支持AC500和AC500eCo系列)

AC500-com1

AC500-com2

AC500eCo-com1

AC500eCo-com2

楼主:
下面继续说然后下载触摸屏程序,CP600的好处就是标配以太网接口,所以下载自然选择以太网啦,想想以前要使用串口下载就头疼。。。

1、下载之前的IP设置

CP600设备启动后,如果没有工程,会进入运行环境配置界面;如果已经下载工程会直接进入操作界面,如图

在配置界面或运行界面,长按触摸屏或鼠标右键单击,会弹出系统菜单,如图,在系统菜单中选择“Show system settings”

通过Next或Back按钮,调整旋转菜单到Network,单击Network,进入网络配置界面,如下图:

手动设置触摸屏的网络参数,或通过DHCP自动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