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步电机的同步转速问题

楼主(2013-03-26):
众所周知,同步转速及旋转磁场的转速,据书上说,同步转速的大小是由电源频率f和电机的极对数P来决定的,及n=120f/p,但我不知道这个公式是怎么来的,或者该怎么解释,望指导~~~~~~~

网友A:
你这个公式是错误的;同步速度是n=60f/p,f=频率,p=极对数。比如电动机是4极的,那极对数P=2,那四极电动机的同步转速是1500rpm;

网友B:
n=60f/p=120f/p

n=60f/p式中的p是极对数,120f/p是极数。

网友C(2013-05-08):
这个公式的推算过程很复杂的,前提是你的高等数学要好,要不然说了你也不知道

网友D:
高学问的。控制电机用无线开关量io控制做有优点dw-j系列

网友E(2013-06-13):
先说转速n:转速是1Min内电机的转数;  再说频率f:电源方向1Sec改变次数。 同步电机中,当P=1时,也就是只有1对极时,那么一分钟电源方向次数60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