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这个接线图

楼主(2013-03-26):
没弄过不敢接线,求指导,想知道图内红色字A B之间该接什么?

网友A:
A,B之间接电流或者电压信号:就是电压和电流的意思;

从图中看,你那模块是接:4路信号;B正 , A负 。

A,B之间:不要接24v;

网友B:
楼上说的没错,A,B之间不需要外接24V电源,将外部模拟量电压信号接到A,B上,B正,A负。

网友C:
  从图中看,你那模块是接模拟量信号模块; 这样一般 接线是 : B正 , A负 。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楼上说的没错,A,B之间不需要外接24V电源,将外部模...

网友E:
上面有指示箭头看到没,按那个正负标实接线就行,告诉你正负不要接反了

网友F:
这个是模拟量输入段,外部模拟量电压信号接到A,B上,B接正,A接负。

楼主:
程序如图 接线如图,程序在线监控没反应还是没毫安信号输入,PT100测设电阻107正常。到底哪儿不对请大家给点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图中看,你那模块是接模拟量信号模块; 这样一般...

程序如图 接线如图,程序在线监控没反应还是没毫安信号输入,PT100测设电阻107正常。到底哪儿不对请给点指点

楼主:
程序如图 接线如图,程序在线监控没反应还是没毫安信号输入,PT100测设电阻107正常。到底哪儿不对请给点指点

网友G:
4路输入端  电压或电流信号

网友H:
模拟量模块,按照图上进行接线就可以了

网友I:
这是模拟量输入模块A接信号B接信号正

网友A:
楼主先用万用表测量AB之间有没有电流;

方法:万用表电流档 串在A,B点 (拆下PLC端子两根线)

你那地址对吗?AIW20?

网友J:
引用 网友A:
楼主先用万用表测量AB之间有没有电流;方法:万用表电流...

AIW20。。。

楼主:
搞定了 ,原因也明了了,女吊丝忘了修改模块里面的信号类型了,默认的不是电压类型吗。

楼主:
搞定了 ,原因也明了了,女吊丝忘了修改模块里面的信号类型了,默认的不是电压类型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搞定了 ,原因也明了了,女吊丝忘了修改模块里面的信号类...

网友K:
引用 网友F:
这个是模拟量输入段,外部模拟量电压信号接到A,B上,B...

你确定你的变送器是好的?

网友L(2019-11-04):
非常棒6666非常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