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5画面花纹

楼主(2013-03-26):
STEP5安装好后在主画面出现莫名其妙的花纹,点进去以后又都正常,不影响使用。重装系统后出现的。请问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出现花纹,是不是你电脑显示问题,只要现在正常使用就没问题;

可能是卡机现象;

网友B:
  是不是安装文件或是系统的兼容有点问题,重新安装再看看, S5 是 DOS ,在 DOS 看看画面系统设置有图片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