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是什么元件

楼主(2013-03-26):
请问这是什么元件呢,有谁知道一下,小女子在这里先谢过了。

网友A:
是不是保险丝,压敏电阻。。。。。。

网友B:
不知道,不认识,路过,路过。

网友C:
  图片太小看不清,

上面红色的倒是有点像是小继电器式的

网友D:
图片太小了,应该放大点,是不是电阻或者线圈一类的原件。

网友E:
看不清,像是可调电阻之类的东西

网友F:
能不能把图片放大一些啊

网友G:
应该是保险丝吧  !不过看不大  清楚

网友H:
固态继电器??????

网友I:
是不是保险片呀,看能否拔下来测量通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