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西门子s7-200程序

楼主(2013-03-26):
有个工程需要用到西门子S7-200,因我一直只搞三菱的,对西门子不太了解,看了几天关系西门子的书还没搞懂,还希望各位师傅帮帮忙。
两台水泵A、B。一用一备,液位计控制,两个液位计(I0.0,  I0.1)控制高开低停,两台泵按时间交替使用,交替信号(I0.3),某一台有故障时自动切换到另一台,(故障信号来自热保护常开I0.4,  I0.5)。
如果哪位师傅做个这样的程序,麻烦发个程序来参考一下,太感谢了

网友A:
这个程序不复杂的,只是简单的输入信号,进行采集和判断;输出泵;而且泵交替也是有条件的;

网友B:
我也不懂,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程序不复杂的,只是简单的输入信号,进行采集和判断;...

  其实当你学用 SIEMENS 的软件时会 发现, SIEMENS 的软件用起来会比 三菱的更加容易呢, 楼主的这个程序只需要简单的 梯形图 就能搞定,很容易 !

网友D:
这个真不难,还有一用一备何来--按时间交替使用。如果交替,时间是多少。

网友E:
这个程序确实很简单的,只有普通的开关量的控制,会三菱的西门子的应该也不难吧,楼主还是耐下心来自己做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这个程序不复杂的,只是简单的输入信号,进行采集和判断;...

网友G:
一上来就要程序啊?

楼主:
时间不充足,没多少时间研究程序,过几天就要交货,所以只有求教大家了

网友H:
是自动交替还是控制柜上手动切换交替,如果是用程序自动交替,在程序中就用计数器和定时器及开关量,如果是手动切换交替,只用到开关量,程序很简单,与三菱的也是大同小异。

网友I:
全开关量,只控制2个电机的程序有必要上PLC么?即使要上,一个LOGO应该也搞定了吧。。。还需要用S7-200。。。

楼主:
引用 网友I:
全开关量,只控制2个电机的程序有必要上PLC么?即使要...

 一共16台泵哦

网友J:
挺好的 我也来学习哈

网友I: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I  全开关量,只控...

哦。。。那是很有必要,呵呵!

网友K:
这个应用用海为PLC来做的话,很简单,程序也好写。需要的话可以私信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