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220V 对地和对零线电压求助

楼主(2013-03-26):
三相220V 通过一个空开引出3根线,测量三相电压平衡220v,测量每一相对零线电压是110V,然后测量每一相对地线电压时有两根线对地电压是220V。

空开中间的一根相线对地线电压没有显示 请问怎么回事啊?

楼主:
今天遇到一个配电箱,三相四线的,用电笔测试火线时其中一根电笔接触氖管不发光,其余两相都正常,用电笔测N线也是亮的。最后用万用表测电压,三相线间的线电压都为380,相线和N线也是22V,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跟系统有关吗?写错了相线与N线间电压为220V。

这是因为其中有一相发生接地了,就是电笔不发光的那一相。由于400V系统中性点不接地,所以,当某相接地时,接地相电压为零,中性的电压抬升至相电压,即220V,A,B,C三相的相位关系和幅值均不发生改变。如果你学过电路和三相交流电,用基尔霍夫就可以推倒出来。你用万用表两接地相(电笔不发光那一相)与地之间的电压应该是0,而中相(N)与地的电压应该是220V找到接地点,排除接地故障,该现象就会消失。

和这个类似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