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笔记本串口

楼主(2013-03-26):
我的笔记本电脑自带的串口不稳定,有时能够连接上PLC有时连接不上,请问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一般自带的串口还是很稳定的,转出来的可能不稳定,如果不行就买个USB转RS232转换器了,怀疑不稳定串口硬件问题。

网友B:
应该是通信不稳定;笔记本串口一般稳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通信不稳定;笔记本串口一般稳定;

网友D:
把笔记本放地上踩两脚就好了。。。

网友E:
一般是串口通讯线有问题

楼主:
有时候在系统硬件里看不到串口,重启下电脑就行了?

网友F:
系统或者硬件问题,否则就是使用软件开的比较多。

网友F:
或者电压稳定性差,大功利无线设备干扰

网友G:
笔记本自带的串口比外接的稳定多了,不稳定可能是外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