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量流量计选型

楼主(2013-03-26):
我公司使用的日本流量计由于种种原因,现急需全部更换为国产产品。望广大网友分享优质公司及产品信息。

基本要求精度质量流量测量仪表:测量准确度高,对流体状态要求低,压力损失小。可以直接获得被测量液体或浆液的质量流量、体积流量、密度、温度,无需人工计算或估算。

安装简单,对工况条件无苛刻要求。

网友A:
液体质量流量计介绍

       CMF发展到现在已有30余中种系列品种,其主要区别在于流量传感器测量管结构上设计创新;提高仪表精确度、稳定性、灵敏度等性能;增加测量管挠度,改善应力分布,降低疲劳损坏;加强抗振动干扰能力等。因而测量管出现了多种形状和结构(参见图3),本节仅就此从不同角度作些分类和讨论。
画图

 CMF 按测量管形状可分为弯曲形和直形。
     按测量管段数可分为单管型和双管型。
     按双管型测量管段的连接方式可分为并联和串联型。
     按测量管流体流动方向和工艺管道流动方向间布置方式可分为并行方式和垂直方式。
 CMF直接测量质量流量,有很高的测量精确度。
    可测量流体范围广泛,包括高粘度液的各种液体、含有固形物的浆液、含有微量气体的液体、有足够密度的中高压气体。
    测量管的振动幅小,可视作非活动件,测量管路内无阻碍件和活动件。
    对应对迎流流速分布不敏感,因而无上下游直管段要求。
    测量值对流体粘度不敏感,流体密度变化对测量值得值的影响微小。
    可做多参数测量,如同期测量密度,并由此派生出测量溶液中溶质所含的浓度。

SMITH4011L科氏液体质量流量计

概述

            smith/4011科氏质量流量计用来检测管道中的质量流量。与其他流量测量方式相比,具有:

             A.直接测量管道内流体的质量流量,测量准确度高.重复性好,可在较大量程范围内,对流体质量实现高准确度直接测量。流量计管道内部无障碍物和活动部件,因而可靠性高.寿命长.维修量小;使用方便.安全.

            B.适应的流体介质面宽。除一般粘度的均匀流体外,还可测量高粘度.非牛顿型流体;不仅可以测量单一溶液的流体参数,还可以测量混合较均匀的多相流;无论介质是层流还是紊流,都不影响其测量准确度。

广泛的应用领域:可在石油化工.制药.造纸.食品.能源等多种领域实施计量和监控。

防腐性能好:能适用各种常见的腐蚀性流体介质。

多种实时在线测控功能:除质量流量外,还可直接测量流体的密度和温度。智能化的流量变送器,可提供多种参数的显示和控制功能,是一种集多功能为一体的流量测控仪表。

可扩展性好:可根据用户需要.专门设计和制造特殊规格型号和特殊功能的质量流量计;还可进行远程监控操作等。

技术指标

               (1)质量流量测量准确度:0.1%(零点稳定度/瞬时质量流量(8)x100%)

                (2)密度测量准确度:0.003g/cm3   密度测量范围:0-3g/cm3

                 (3)温度测量准确度:1℃    温度测量范围:-60℃-+200

       (4)电流输出:4-20mA    频率输出:0-10kHz

        (5)批量控制继电器触点容量:24V/0.1A    触点形式:常开

基本参数

         (1)公称通径:根据客户需求

         (2)工作压力:根据客户需求

                        (3)介质温度:-60℃-+200

          (4)环境温度:-30℃-+60

          (5)环境湿度:<RH90%,非冷凝

          (6)大气压力:86-106KPa

          (7)本安型变送器供电要求:电源电压(220+10%)V,(50+5%)Hz;

                                  复合型变送器供电要求:电源电压DC  24V+2.4V

                           (8)整机机率:<15W

                            (9)本安型防爆标志:ExibIIBT4

                                  复合型防爆标志:ExdIIBT4

安装环境要求

                             smith4011型质量流量计是高准确度计量仪表,需保证安装的环境要求:

                            (1)传感器(一次表)和变送器(二次表)不得安装在有强磁干扰的区域,否则会影响电路信号,从而影响测量准确度;

                             (2)传感器(一次表)安装的管道不能有其他振动干扰;

                              (3)对需要安装在户外的情形,要注意更高的环境温度,应当考虑防风避雨措施,避免风吹雨淋,以提高流量计的工作寿命;

                                (4)本安型流量计的二次仪表应安放在控制室或合适的安全区;

流量计基本规格与流量

                                  产品分为本质安全型和隔爆型两种类型,每种类型的仪表都由传感器(一次仪表)和变送器(二次仪表)两部分组成。

                                  传感器(一次仪表)是质量流量计的机械部分.内部装有激振器.位移传感器和温度传感器。变送器(二次仪表)是仪表的显示部分,也是仪表的电气部分。它内部装有电源.模拟电路.数字电路.显示器.和输出等,它的基本功能是:接收并处理传感器的电信号,经过处理直接得到质量流量.温度和密度,并根据上述参数导出体积流量等所需测量的参数;可以显示.输出.储存和远程传输;修改流量计参数。变送器内部都装有安全栅,起防爆隔离保护作用。

产品选型

                                 本产品为本质安全型流量计,其传感器(一次表)可以在爆炸性气体环境下使用,变送器只能在规定的安全环境下工作,不可以放在危险区;隔爆型流量计,其传感器(一次表)是本质安全型,变送器(二次表)是隔爆型,传感器和变送器都可以在爆炸性气体环境下工作,可以放在危险区。

流量计基本规格与流量

型号代码

楼主,可以考虑使用,如有需要可以根据选型要求,发邮件给我,根据您的要求,确定报价!

                                                                 韩先生

                                             广州腾锐机电有限公司

                                                       2013-03-26

网友B:
企业名称:中航工业河北安吉宏业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所属行业:机械制造业

企业性质:股份制

公司规模:建厂时间——1947

人员数量:1500

主营产品:汽车加热器、散热器、除霜器、流量计量仪表、泵阀产品和铸件

中航工业河北安吉宏业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始建于1947年,是目前国内大型综合性机械产品生产型高新技术企业之一。

公司占地25万,主要生产、检测设备千余台套。下设河北宏业永盛、河北宏业永泰、泊头宏昌三个全资子公司,以机械制造为主导,集研发、制造、贸易、服务于一体,专业生产车用采暖及空气净化系统(汽车加热器、散热器、除霜器等)、自动化控制绩效管理系统、流量计量产品、泵阀产品和铸件等。产品远销欧、美、日、韩等多个国家及地区。

安吉宏业公司率先通过TS16949、ISO9001国际质量体系认证、GJB9001B军工产品质量管理体系认证、保密认证、挪威船级社CE认证及多种产品E-MARK认证。公司结合自身发展特点采用独特的自动化绩效管理系统,将管理自动化与信息化完美融合,提高了生产效率和管理水平,增强了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锐意进取的技术团队、先进的生产线、完善的检测手段,造就了安吉宏业强大的技术实力。公司产品设计、生产、检验的每个环节都有先进的现代化技术设备作支持,以实现设计最优化、生产集约化、检测精准化,从而确保产品的低成本、高质量。

行远必自迩,追求无止境。我们始终坚持“敬业诚信、创新超越”的经营理念,着眼于全球市场;以“不断进取、与时俱进”的奋斗精神时时激励自己;用优异卓越的产品积极参与市场竞争,服务世界客商!

河北宏业永泰流体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中航工业河北安吉宏业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的分公司之一,系河北省高新技术企业,为中国石化和中海洋物资供应商网络成员,取得了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物资供应商准入证,具有自行研制开发和设计新产品的能力。同时公司生产的流量仪表为河北省名牌产品。公司已通过ISO9001质量体系认证、GJB9001A国军标认证、CE认证,TS压力管道认证等多项认证。

公司从事各种流量计、节流装置的研究、开发与制造。其中包括LFX蒸汽流量计、LU涡街流量计、LDC电磁流量计、LNV椭圆齿轮流量计、涡轮流量计、V锥流量计、平衡流量计、角接取压标准孔板、标准喷嘴、法兰取压标准孔板、径距取压标准孔板、长径喷嘴、普洛巴、阿牛巴、弯管以及文丘里管和文丘里喷嘴等。另外根据用户的不同需要,还生产目前应用较普遍的特殊节流装置,如1/4圆喷嘴、双重孔板、偏心孔板、圆缺孔板、锥形入口孔板、端头孔板、皮托文丘利管等。生产的节流装置多次自营出口到日本三菱重工株式会社、住友化工株式会社,受到日本客商对我公司产品的高度评价。目前,年产各类流量仪表15000多台。

公司从事各类阀门的研究、开发与制造。产品主要有各种连接形式的球阀、闸阀、截止阀、止回阀、过滤器以及电动、气动阀门等,广泛用于石油、化工、食品、医药、铁路及水处理等行业。公司拥有不锈钢熔模精铸生产线、数控机床、数控加工中心、德国斯派克光谱分析仪等先进的生产设备及优良的检测设备,确保生产高效率,产品高质量。

同时公司生产的泵类产品主要用于输送低温(或高温)液体、有腐蚀性的液体、洁净的工业流体,公司特有的泵、阀、仪表产品组织结构,完全可以承担输送、计量、控制“流体世界”的工况要求。

质量流量计

一、概  述

本公司自主开发研制的专利产品HYB-CMFI型质量流量计(发明专利号:03119685.3, 03149996.1)是一种先进的高精度质量流量测量仪表。由于其优异的性能,使其测量准确度高,对流体状态要求低,压力损失小。多种规格的科力博奥仪表都可以直接获得被测量液体或浆液的质量流量、体积流量、密度、温度,无需人工计算或估算。

仪表即使在恶劣的工作环境下也能表现出优异的性能。其内部没有活动部件,不需复杂的安装,对工况条件也没有苛刻的要求。每台传感器都由不锈钢材料制造,变送器的多种输出能满足您的各种需要。

本公司仪表已在中国获得了防爆认证。

二、测量原理

HYB-CMFI质量流量计的结构是双弯管结构,其测量原理是通过测量作用于双弯管上的科里奥利力(简称科氏力)来检测管道中的质量流量。

当满足两个条件:(1)双弯管以一定的频率振动,(2)管道中有流体流动时,就会产生一种新的力——科氏力,这个力是由管道振动和管道流体流动合成产生的附加力,这个力在弯管上产生了扭矩,使得弯管对称其中心线发生扭转。通过在弯管两侧的位移传感器检测其电信号,再对电信号进行处理,直接得出质量流量。

三、产品技术参数

1、基本参数

工作环境参数表

名    称

参    数

流体介质温度

-40℃~+200℃

工作环境温度

0℃~+40℃

工作环境湿度

≤90% RH,非冷凝

大气压力

86kPa~106kPa

变送器供电要求

本安型电源电压:  AC(220±10%)V,(50±5%)Hz

复合型电源电压:  (24±10%)V

整机功率

< 15W

2、技术指标

技术指标参数表

指标名称

技术参数

质量流量测量准确度

±[0.2% + (零点稳定度/瞬时质量流量×100%)]

质量流量测量重复性

±(1/2)×[0.2% + (零点稳定度/瞬时质量流量×100%)]

密度测量范围

0.2 g/cm3~3.5g/cm3

密度测量准确度

±0.002g/cm3

温度测量范围

-60℃~+200℃

温度测量准确度

±1℃

电流输出

4mA~20mA

频率输出

0Hz~10kHz

批控继电器触点容量

24V/0.1A

批控继电器触点形式

常开(用户订货时说明,可改为常闭)

3、基本参数表

基本参数表

规格型号

公 称 通 径

(mm)

流  量  范  围

(t/h)

计  量  范  围

(t/h)

工 作 压 力 上 限

(MPa)

零点稳定度

(t)

流速因子

(h m/t s)

DN1

0~0.04

0.004~0.04

30.0

0.000008

353.7

DN3

0~0.35

0.035~0.35

30.0

0.000067

39.3

DN6

0~0.7

0.07~0.7

30.0

0.00016

19.65

DN10

0~1.2

0.12~1.2

30.0

0.0002

4.912

DN15

0~6.4

0.64~6.4

4.0

0.0011

2.183

DN25

0~16

1.6~16

4.0

0.002

0.902

DN40

0~40

4~40

4.0

0.003

0.334

DN50

0~65

6.5~65

4.0

0.006

0.197

DN80

0~160

16~160

2.5

0.01

0.0873

DN100

0~250

25~250

2.5

0.015

0.0544

4、防爆标志

防爆标志表

防爆型式

防爆标志

本安型流量计

Exib[ib]IIBT4

复合型流量计

Exdib[ib]IIBT4

四、产品的结构组成

 产品型号:HYB-CMFⅠ-DNXX

                              产品规格

产品更新代号

                           质量流量计

                           公司代号

根据管道公称直径,产品规格可分为:DN1、DN3、DN6、DN10、DN15、DN25、DN40、DN50、DN80、DN100(单位:mm)十种。

五、应用范围

质量流量计主要是用来测量介质的质量流量及总量、密度,同时,它还可以测量体积流量及总量、介质温度、含水率、酒精的酒精度、混合较均匀的两种液体的浓度、工艺流程中的原料配比等。它主要适用于以下几个行业:

1、石油行业,如原油产量计量、含水率、单井产量计量、原油运输计量

2、化工行业

3、食品行业

4、药品制造行业,如液态药品生产计量

5、造纸行业,如纸浆的计量

6、纺织印染行业

7、能源输送计量,如液化气计量

   8、环保行业,如污水处理;脱硫过程测浆液密度

   全面的您可以进一下我们的官方网站,去更详细的了解一下。

   中航工业河北安吉宏业机械股份有限竭诚为您服务!~

   联 系 人:孙先生
   电    话:0317-5562835-697
   移动电话:18713754252
   Q     Q:2276415959
   传    真:0317-8288812
   地    址:河北省泊头市南仓街461号
   邮    编:062150
   公司主页:http://www.hbhongy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