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触摸屏B系列怎么显示出数的幂方

楼主(2013-03-26):
人机界面中怎么显示出1.0x106 谢谢各位大侠帮忙解答啊。

网友A:
用32位或浮点数呢,我也没试过

网友B:
触摸屏中无法直接显示这样的数据。

可以试试分作两块显示,指数6通过计算得出后放到单独的数据显示元件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触摸屏中无法直接显示这样的数据。可以试试分作两块显示,...

那个6是可以改变的,指数有正有负?是不是通过宏指令来实现,还是通过什么方法才能实现?谢谢大侠啦。

网友C:
台达PLC有DEBCD指令,你可以将二进制浮点数转换成十进制浮点数进行监控。

网友B:
宏指令无法实现,建议考虑从PLC入手。

网友D:
把几次幂放入一个寄存器就可以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