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O2H PLC

楼主(2013-03-26):
各位高手还请帮帮忙,请问三菱QO2H PLC 读取程式密码正确可以读出程式保存后再把该程式写入就出现密码不正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没有接触过三菱的PLC,你看看手册;找找帮助;

网友B:
原程序开发者设定了此密码只读取不能写入

网友C:
程序写入时有设定了密码保护

网友D:
清除内存  就能下载程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