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指示灯的按钮

楼主(2013-03-26):
一般设计选型:启动按钮为绿色,停止按钮为红色,指示灯运行状态为红色,停止状态为绿色

带指示灯的按钮怎么选?

如果启动按钮选绿色,运行状态也是绿色了,怎么选啊?各位大侠指导一下吧

网友A:
我们一般是 启动绿色指示灯 停止黑色的

指示灯,一般和按钮颜色对应的;

网友B:
带指示灯的按钮型号可以选以下品牌:

带自锁和指示灯的按钮开关   (施耐德)ZB2-BWM.C   (DC24V指示灯部 分)                             ZB2-BZ21 C  (自锁部分)                            ZB2-BE101C(常开触点)

网友C:
假如你选的是LA39系列的按钮,可以参考下列选型说明来选择:

网友D:
以前的用法,运行正常----绿色,故障--黄色或红色。

网友E:
我们启动按钮是绿色、停止按钮红色、运行指示绿色、停止指示红色、报警黄色

网友F:
我们公司启动按钮是绿色、停止按钮黑色、运行指示白色、停止指示红色、报警黄色

网友G:
楼主为什么运行状态为红色,停止状态为绿色

有点别扭吧

网友A:
其实指示灯可以自己定义的;

网友H:
一般通用的原则是:

启动按钮是绿色、停止按钮红色、运行指示绿色、停止指示红色、报警黄色

另外加上相应的文字标示牌。

网友I:
楼主是想问有没有相关的标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