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420变频器报警求助

楼主(2013-03-26):
各位大侠:

        我最近使用的西门子420变频器在运行了10分钟左右过程中出现了F0011的故障信息,同时电机也停止了运行,在调整了相关参数后,今天在运行了40分钟后又出现A0511的报警信息,但是泵仍然运行,使用的电机是0.75Kw的,额定电压380V,额定电流2.1A,使用的是独立电源风扇冷却,相关的参数也在变频器里均做了设定,从电机外表来看,电机温度并不高,想请教此问题的原因是什么?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看看报警时运行频率是多少?我用过的西门子变频器,其中有一批在降到低频时就出现报警现象,西门子售后也没有给出解决办法,最后我是设定了最低频率(不让降到那个报警频率),此种现象才消除。

楼主:
一般运行时的频率都是6.5Hz左右,今天又搞了一下午,将变频器的转速与电机转速设置了一样的,问题是它的一个故障输出一直不能消除,最后将P0731的值设置成了52.7(默认值为52.3)之后,报警就不再响了,但是一有报警之后电机马上停止。我一直想搞清楚是什么导致了A0511的报警,就是查不出原因。

网友A:
A0511是电机过载,电机长时间运行在低速状态容易导致此现象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