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G7变频在起重机上吊重物的问题

楼主(2013-03-26):
  事件是 原来小钩45KW G7变频烧坏了,换成55KWG7的参数调试完毕后,吊不起重物,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没换。。请问有什么原因,自学习由于拆卸问题用的是停止自学习,,是否有必要多学习几次才好?

网友A:
1、检查变频器参数有没有问题

2、用旋转型自学习

网友B:
吊不起重物是没有输出频率?还是变频器报警?

网友C:
自学习!参数设的不对!

网友D:
两者的参数应该是可以通用的,直接复制过去试试(还没有坏到不能复制参数的话)

网友D:
引用 网友D:
两者的参数应该是可以通用的,直接复制过去试试(还没有坏...

忘了说,可以将电流限制值放大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