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谐波治理

楼主(2013-03-26):
最近,有家企业的电工打电话向我咨询,他厂里的无功补偿器的功率因数在0.95左右时候,电容器的控制断路器总是跳闸,开始以为是小了,(20kfa)配40A断路器,后来换63A还是跳闸;电容器又是好的,温升正常,估计是谐波在作怪!

网友A:
应该是的,个人感觉啊

网友B:
消磁环老兄好

谐波不是猜出来的,而是需要检测才能确定。

不满足测试条件的话也可以根据具体的负载性质和使用条件来分析判断。

补偿柜断路器跳闸有可能是断路器选择不合适,因为电容在投切瞬间会有相当大的涌流产生,而断路器承受不了就会跳闸。

电容器温升正常所以就排除谐振的可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消磁环老兄好谐波不是猜出来的,而是需要检测才能确定。不...

网友D:
一般有谐波的话,温升都会很明显的。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的回复!正在联系购买福禄克的多功能电能分析仪,检测后再看!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的回复!正在联系购买福禄克的多功能电能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