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化软件擂台第9期 组态软件工程测试 半月期 擂台大赛

楼主(2013-03-26):
                                             自动化软件擂台第9期 组态软件工程测试 半月期 擂台大赛

WinCC flexible ES -- HMI--  如何使用 WinCC flexible 通过 S7 路由传输项目到操作面板上?

 从组态计算机将 WinCC flexible 运行文件传到另一台计算机,需要对 RT Loader 做哪些配置?

如何设置后 ProTool 或者 WinCC flexible 项目可以通过 TS Adapter II 以太网进行传送?

 什么是导致使用TeleService不能下载项目的原因? 怎样用K键或者F键模拟系统键盘?

 如何通过以太网将一个 WinCC flexible 项目传送给一个基于Windows 的面板?

 如何通过 MPI/PROFIBUS 将一个 WinCC flexible 项目传送给一个基于 Windows 的面板?

 如何通过串行方式将 WinCC flexible 项目传送到面板?

 推荐使用哪种USB 主站-主站电缆将组态下载到Windows CE面板?

 对于基于 Windows 的面板,如何使用 PC 键盘模拟 WinCC flexible 的功能键?

 在Micro Panel和组态PC间,可以使用哪种电缆进行数据传输?

如何通过USB电缆从组态计算机中传送数据到基于Windows的操作员面板?

全部回答正确获得一等奖 依次顺延奖励生成。

本期结束一周内结贴。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50MP,二等奖5名:10MP,三等奖10名:100积分。

MP
介绍:gongkongMP即工控币,是中国工控网的用户积分与回馈系统的一个网络虚拟计价单位,类似于大家熟悉的QB1MP=1元人民币。

MP
有什么用?兑换服务:以1MP=1元来置换中国工控网的相关服务。兑换现金:非积分获得的MP可兑换等值现金(满100MP后、用户可通过用户管理后台申请兑换)。

网友A:
WinCC flexible ES -- HMI--  如何使用 WinCC flexible 通过 S7 路由传输项目到操作面板上?

S7 路由介绍
可以从 WinCC flexible 组态计算机通过不同的子网来下载 WinCC flexible 项目。如果使用路由,则可以建立一个不同子网间的连接。一个 SIMATIC 站如果有相应的接口则可作为一个路由器使用。具有通信能力的模块(CPU 或 CP)如果用来创建不同子网间的网关,则必须支持路由功能。WinCC flexible 组态计算机必须连接到一个 MPI 总线、PROFIBUS 或 Ethernet 网络上来下载 WinCC flexible 项目。下载程序的目标操作面板也必须连接到一个 MPI 总线、PROFIBUS 或 Ethernet 网络上。

S7 路由的要求和注意事项

注意

  • 参考组件的技术文档来查看它是否支持路由。
    也可在硬件组态界面或网络组态界面中打开属性对话框,在“General”栏包含组件的属性的简单描述。
    关于哪些模块具有路由功能的信息也可参见条目 ID: 584459。

  • 通过 PG/PC 站实现 STEP 7 路由需要满足哪些条件可参见条目 ID:16620173。

  • 传送的路由连接也可经由多个路由伙伴建立。不能通过路由来传送项目到已激活了站管理器(Station Configuration Editor)的基于 PC 的操作面板(PC Runtime)。

  • 为了建立路由连接,在 STEP 7 项目中的所有站都必须被组态和装载。

  • 必须使用 NetPro 组态连接到网络中的所有设备和子网。

S7 路由 MPI / PROFIBUS 及 Ethernet
如下是需求列表及支持的 HMI 操作面板,可能的 S7 路由参见图 01。

  • 至少 WinCC flexible 2005

  • 至少 STEP 7 V5.3 SP2

  • 所有面板及 PC Runtime,其中后者除了带有站编辑器的 PC Station

图 01

使用WinCC flexible 2008 的 S7 以太网路由
The S7 Routing function was extended with WinCC flexible 2008 扩展了 S7 路由功能。如下是需求列表及支持的 HMI 操作面板,可能的 S7 路由参见图 02。

  • 至少 WinCC flexible 2008

  • 至少 STEP 7 V5.4 SP3

  • 如下设备可以使用通过“S7 Ethernet”传输通道的路由:

    • TP 177B 4"

    • MP 177

    • Mobile Panel 277

    • MP 277

    • MP 377

  • 不能通过以太网路由到 WinCC flexible PC Runtime。

  • 如果通过 SIMOTION CPU 4.1.2 路由,则不能通过 S7 Ethernet 传送组态。

  • 如果在传送设置里已选择了 MPI/DP,则可以由 MPI/DP 路由到以太网。

图 02

S7 以太网路由及 WinCC flexible 2008 SP3
使用 WinCC flexible 2008 SP3,更多设备可以支持 S7 路由功能。
如下是需求列表及支持的 HMI 操作面板,可能的 S7 路由参见图 03。

  • 至少 WinCC flexible 2008SP3

  • 至少 STEP 7 V5.4 SP3

  • 如下设备可以通过“S7 Ethernet”传输通道进行路由:

    • OP 77B

    • OP 177B

    • TP 177B

    • Mobile Panel 177

    • OP 277

    • TP 277

图 03

下载
如下文档是 S7 路由可能的路由组合及需求的总结。

使用以太网的 S7 路由示例
图 01 表示 WinCC flexible 组态计算机(网络对象: Stations > PG/PC)和操作面板 “MP 377 15'' Touch”(网络对象: Stations > SIMATIC HMI station)之间的路由连接。“SIMATIC 300(1)”控制器作为路由器。

使用 NetPro 来组态上述设备间的路由连接。
必须分配组态计算机的接口。这可以通过到子网的黄色连接线及站图标上的黄色箭头来识别。

组态路由连接的步骤可参见条目 ID: 2383206。

图 04

通过 S7 路由来传送的步骤

  1. 打开 WinCC flexible 中的 HMI 站。

  2. 选择菜单命令“Project > Transfer > Transfer Settings”。

  3. 选择操作面板。

  4. 选择模式并勾选“Enable routing”选项框。
    模式必须与通信通道匹配。

  5. 在“Next station”下拉列表框中选择下一个和最后一个连接的总线类型。
    显示出下一个路由伙伴的网络地址和目标设备。
    在它们之间的所有的路由伙伴都不显示。

  6. 点击“Transfer”按钮来传送项目。

图 05: MPI/PROFIBUS 网络的传输设置

图 06: 以太网传输设置

网友A:
 从组态计算机将 WinCC flexible 运行文件传到另一台计算机,需要对 RT Loader 做哪些配置?

组态注意事项:
以下的例子说明了从组态计算机将 WinCC flexible 运行文件传到另一台计算机,需要对 RT Loader 做哪些配置。
此外,例子中还说明了如何在自动启动中添加运行文件。因此,WinCC flexible 可以在计算机启动时自动运行。

  • 目标计算机中的设置
    (WinCC flexible Runtime 传送的目标计算机)

  • 组态计算机中的设置
    (WinCC flexible Runtime 传送的源计算机)

  • 在自动启动中添加RT Loadert

  • 手动复制运行文件 "*.fwx" 至目标计算机

  • 传输与启动运行时的错误处理

常规:
以下为可用的传送选项:

  • 串口-用西门子 RS232 电缆(MLFB: 6ES7 901-1BF00-0XA0)

  • USB - 用一根主到主 USB 电缆

  • 以太网-通过 TCP/IP 连接

  • MPI/PROFIBUS

首先在组态计算机和目标计算机之间建立以上提到的一个连接。

编号目标计算机中的设置
(WinCC flexible Runtime 传送的目标计算机)
1启动 RT Loader
在路径 "Start > SIMATIC > WinCC flexible 200x Runtime > WinCC flexible Runtime Loader" RT Loader。
RT Loader 被打开。
2设置:
单击 "Settings" 按钮。
传输和路径的配置对话框打开。.

Fig. 01

设置描述:

连接-通道1,串口:
如果 Runtime 文件 通过串口传给目标计算机,使能通道1。

连接-通道2:
如果 Runtime 文件 通过 MPI (PROFIBUS), USB 或 Ethernet 传给目标计算机,使能通道2。

远程控制选项
要想目标计算机自动从运行模式转换到传送模式,需要选中 "远程控制"复选框。

注意
如果“远程控制”复选框被使能了, 每当组态计算机上的传送被触发,计算机运行系统将被终止并开始项目下载。在正常设备操作中可能会不小心触发传送,此时计算机运行系统将被中止,从而导致设 备不可操作。西门子强烈建议在设备调试结束后,禁用该选项。传输模式提供了各种连接到该设备的所有访问权限,包括恢复和改变所有存储信息。自动传输模式应 该仅在该服务启用时,设备处于受保护的工业环境下被部署。

西门子安全建议的链接

路径-配置文件:
指定一个选择的路径。
随后 Runtime file "*.fwx"  被传送到这个路径下。

路径-配置备份文件
指定一个选择的路径。
项目从原始格式(*.hmi)传送时, 如果在配置计算机传输设置中选择了 "Activate backup",则项目会被压缩为 "*.pdz" 文件并传送到指定的路径中。

路径-自动启动应用:
在目标计算机中指定 "HmiRtm.exe" 文件所在路径。这个路径通常自动的被系统指定。
如果在配置路径下做了配置,WinCC flexible Runtime 通过 "HmiRtm.exe" 启动。

路径-等待 [s]:
这里设置在 Runtime 启动前,RT Loader 显示的时间。(1 s, 3 s, 5 s, 10 s 或一直)。

语言:
这里设置 RT Loader 的显示语言。

当完成窗口中所有设置后,点击“确认”按钮确认。

3激活传输:
完成所有的设置后,在 RT Loader 中点击“传输”按钮。

这样就完成了目标计算机上的所有设置。

编号组态计算机的设置
(WinCC flexible Runtime 传送的源计算机)
1传输设置:
通过 "Project > Transfer > Transfer settings" 打开传输设置:
(也可以通过图标选择传输设置)
  • 选择如下一种传输选项(方式):

    • 串口

    • MPI/DP

    • USB

    • Ethernet

  • 分配相应的地址。

  • 您也可以选择激活多个选项。

Fig. 02

注释:
两台计算机上(组态计算机和目标计算机)的传输模式必须设置相同。

 这样就完成了组态计算机上的所有配置。

点击“Transfer”按钮开始传输。
数据传输到目标计算机的指定路径下。

编号在自动启动中添加RT Loader
1I

在自动启动添加 RT Loader :
下面,我们以一个例子说明如何在自动启动中添加 RT Loader 。

  • 打开 "HmiLoad.exe" (RT Loader) 所在文件夹。
    此文件夹位于
    C:\Program Files\Siemens\SIMATIC WinCC flexible\WinCC flexible 200x Runtime\ HmiLoad.exe
    (不同语言的操作系统版本路径可能会不同)。

  • 右键点击 "HmiLoad.exe" ,通过菜单项“Create link”建立一个连接。
    然后拷贝此"Shortcut"。

  • 打开 "Startup" (Autostart) 文件并且将先前拷贝"Shortcut" 粘贴到这个文件夹下。
    此文件夹位于
    C:\Documents and Settings\User_name\Start Menu\Programs\Startup
    (如图

Fig. 03

这样完成了所需配置。

这样,计算机每次启动时,RT Loader 首先启动,然后通过RT Loader启动WinCC flexible Runtime 。

2在自动启动添加 WinCC flexible 运行文件:
也可以直接在自动启动添加 WinCC flexible 运行文件,代替 RT Loader。
这种情况下,不需要 "RT Loader"。
但是,这种情况下,不会自动触发传送。

下面,我们举例说明如何在自动启动中添加运行文件(*.fwx) 。

  • 打开 WinCC flexible Runtime 文件 (*.fwx) 所在文件夹。

  • 右键点击 *.fwx 文件,通过菜单项“Create link”建立一个连接。拷贝这个"Shortcut"。

  • 打开“Stratup”文件并且将之前拷贝的“Shortcut”粘贴到这个文件夹下。
    此文件夹位于
    C:\Documents and Settings\User_name\Start Menu\Programs\Startup
    (如图

Fig. 04

  • 通过 "开始 > 程序> 启动" 可以查看 WinCC flexible Runtime 文件在 "Autostart"中。

Fig. 05

这样完成了所需配置。
这样,计算机每次启动时,WinCC flexible Runtime 自动启动。

编号手动复制运行文件 "*.fwx" 到目标计算机
1手动复制运行文件 "*.fwx" 到目标计算机:
代替使用"Transfer" 功能,可以直接拷贝运行文件到目标计算机,通过RT Loader启动运行。
执行以下步骤。
  1. 拷贝运行文件"*.fwx" 到 RT Loader 下 "Settings > Directories > Configuration file"指定的文件夹。

  2. 修改文件名称"*.fwx" 为 "PDATA.fwx"。
    例如:Project_RT_01.Panel_1.fwx    =>    PDATA.fwx

对于手动复制运行文件,这样就完成了目标计算机所需配置。

注释:
如果之前在配置计算机启动运行系统,运行文件 "*.fwx" 会自动创建。
例如,运行文件位于项目文件"*.hmi"所在的文件夹下。

编号传输或启动Runtime 时的错误处理
1目标计算机: (传输或启动Runtime 时的错误处理)
如果在源计算机和目标计算机之间无法建立可用的连接,或 Runtime 文件不能启动,检查目标计算机中的如下设置:

串口:
是否选者了正确的串口接口?

MPI (PROFIBUS)检查如下的 PG/PC 接口设置:

  • PG/PC是总线上的唯一主站:激活

  • PC地址:必须与组态计算机上的地址不同

  • 波特率:必须与组态计算机上的相同

  • 最高节点数:必须与组态计算机中相同

  • 总线终端器:选择

  • 使用电缆:使用 PROFIBUS 电缆

以太网:

  • 计算机名或 IP 地址

  • 子网

  • 使用的网线

错误消息:

  • 无可用的组态。请触发传输。
    在  RT Loader "Directories - Configuration file" 下,检查指定的存储路径并确认路径下包含一个 Runtime 文件 (PDATA.fwx)。

  • 启动 WinCC flexible RT 时错误。请重新传输一遍。
    在  RT Loader "Directories - Start application automatically" 下,检查"HmiRtm.exe" 文件的指定存储路径。

2组态计算机: (传送时的故障处理)
如果在组态计算机和目标计算机之间没有可建立的连接,检查组态计算机中的如下配置。

串口:
是否选择了正确的串口?

MPI (PROFIBUS)检查 PG/PC 接口设置:

  • PG/PC 是网络中唯一的主站:激活

  • 地址:必须与目标计算机上的地址不同

  • 波特率:必须与目标计算机上的波特率相同

  • 最高节点数:必须与目标计算机上相同

  • 总线终端:选择

  • 电缆: 用 PROFIBUS 电缆

以太网:

  • 计算机名或 IP 地址

  • 子网

  • 电缆

错误消息:

  • 不能建立连接!
    检查您的设置,接口,电缆等!
    检查 PG/PC 接口,传输设置等。

警告
本文所描述的方法限于实现主要的自动化任务。当将设备通过内网或外网连接到工厂的其他部分,还要考虑跟工业安全保护相关的其他方面内容。

网友A:
如何设置后 ProTool 或者 WinCC flexible 项目可以通过 TS Adapter II 以太网进行传送?使用 TS Adapter IE :
使用TS Adapter IE (TSA-IE), 您可以将连接到以太网的面板或PC的组态通过电话网络传输。

图 01

TS Adapter IE 的设置
以下的例子说明了如何设置 TS Adapter IE 来实现从您的本地计算机来传送组态至一个面板或者运行 PC 。

No.步骤
1打开“选项”对话框
在以太网中通过电话网络和TS Adapter IE(TSA-IE) 传送项目,您必须设置 TS Adapter 集成的防火墙参数。
  • 启动 TeleService 程序。

  • 在 TeleService 中,打开“Options > Administrate TS Adapter IE...”对话框。

图 02

2使能协议
用于数据流入流出调用的相关协议必须被使能。下面对数据流入调用所需要的设置进行说明。用相同的方法设置数据流出调用的设置。
  • 在 TS Adapter 的防火墙设置中为传输使能必要的协议。

  • 单击“保存设置”按钮。

图 03

3使能 ICMP
您必须为 Internet 协议使能 ICMP ( Internet 控制消息协议 )。该协议允许 TS Adapter IE 访问以太网中的 IP 地址。
  • 选择“ Internet protocols ”标签。

  • 使能 ICMP 协议。

  • 单击“保存设置”按钮。

图 04

4发布组态端口
在专家模式下, ProTool 或者 WinCC flexible 项目传输所需通过的端口必须在 TS Adapter 防火墙设置中被允许。通常,传输是通过端口 2308 或者端口 50523 进行。
  • 切换到“Expert mode”标签。

  • 发布端口 2308 及 50523 设置。

    注意:
    如果您还有激活状态的防火墙,您必须为 Internet 服务发布以下端口:

    Internet 服务

    端口

    MiniWeb80
    Remote Control via Internet Explorer5800
    Remote Control via Sm@rtClient5900

    其他 WinCC flexible 所使用的端口可参见条目 ID 24534065 。

  • 打开下一个设置窗口前请您始终保存所做的设置。

图 05

5数据流出调用设置
  • 数据流出调用设置相同。

    最后, TS Adapter IE 的防火墙配置好了,这样就能够通过 ProTool 或者 WinCC flexible 进行传输。

网友A:
什么是导致使用TeleService不能下载项目的原因? 怎样用K键或者F键模拟系统键盘?

组态注意:
     首先,要使用TeleService下载组态的话,需要有一个稳定的数据流,而且数据流必须达到一定的传输速率。在传输建立之前,系统会检测是否能达到要求,达不到的话则不能与面板建立连接。其次,连接必须非常稳定,尤其是长距离的通讯,如跨国连接,连接通常不是非常稳定。

注意:
     不推荐使用TeleService通过GSM下载项目给面板。

技术背景:
     传输的路线,比如说是传往国外,是通过路由来建立的。这就意味着连接将通过多个服务器。协议数据包的发送会被延迟,延迟的时间取决于通过的服务器的个数。如果协议数据报没有在超时时间内得到响应的话,则认为不能与面板建立连接。
然而在使用Step7下载的过程中连接中断时,将会有消息提示。一旦连接被重新建立,下载可以从被打断的地方继续进行。

介绍:
系统键盘可以用WinCC flexible 2005中的功能SimulateSystemKey来仿真。如果操作面板(象OP177B触键组合式面板)没有独立的数字键盘区,使用该功能非常方便。

通过“仿真”系统键盘,使用OP177B的操作者可以在手很脏的情况下不用触碰屏幕,在面板上输入数据。

本例中,“数字键盘区”被组态在OP177B的“模板”画面的功能键上,如图.01所示

图. 01

在其他的画面中,您可以选择是否使用这些在模板中组态过的功能,选择当前画面该键的“使用全局赋值”属性

图. 02

No.步骤

点击您想要分配"SimulateSystemKey"的功能键,打开键属性。

在“键盘”下的功能中找到"SimulateSystemKey"。

3在“系统键”参数里选择该键要模拟的值

图. 03

4运行时操作:
参考附加的例子程序,您可以使用"TAB"键(K2键)来选择I/O域,点击"Enter"(K10键)确定应用输入的数值。

下表列出所有"SimulateSystemKey"可用的功能。

 附件 1: SystemKeys.pdf ( 10 KB )

下面的附件包含一个压缩的WinCC flexible 2005项目,可实现上述功能。

 附件 1: SimulateSystemKey.zip ( 1745 KB )

运行和测试环境:
这个例子项目可以用在任何S7-300,S7-400和WinAC类型的CPU,
下表给出了本例中所述功能的实现平台

组件产品及其版本
计算机操作系统Microsoft Windows XP SP2
标准软件-
组态软件-
HMI 软件WinCC flexible 2005 SP1
HMI 设备OP 177B
控制器-

Table 1: Creation environment of the download attached

网友A:
如何通过以太网将一个 WinCC flexible 项目传送给一个基于Windows 的面板?

描述
以下文档介绍如何通过以太网将WinCC flexible项目传送到基于Windows的面板。

目录

1 在Windows 7中,通过以太网从组态PC传送
   1.1 使用说明
   1.2 操作面板上的设置
   1.3 组态PC上的设置
      1.3.1 非集成项目
      1.3.2 集成项目
   1.4 检查以太网连接
      1.4.1 检查到面板的连接
      1.4.2 检查操作面板的设置
   1.5 WinCC flexible的设置
      1.5.1 非集成项目
      1.5.2 集成项目
2 在Windows XP中,通过以太网从组态PC传送
   2.1 使用说明
   2.2 操作面板上的设置
   2.3 组态PC上的设置
      2.3.1 非集成项目
      2.3.2 集成项目
   2.4 检查以太网连接
      2.4.1 检查到面板的连接
      2.4.2 检查操作面板的设置
   2.5 WinCC flexible的设置
      2.5.1 非集成项目
      2.5.2 集成项目

下载

可在以下条目中获得更多的信息

主题条目
项目传送(已发布的标准电缆,...)条目号:
有关 SIMATIC 站和面板间的通讯,可以在下列手册中找到:

"WinCC flexible 2005 Communication Part 1"
"WinCC flexible 2005 Communication Part 2"
条目号:
条目号:
带DNS server的网络连接条目号:
通过以太网实现OS更新(不适用于所有面板)

网友A:
如何通过 MPI/PROFIBUS 将一个 WinCC flexible 项目传送给一个基于 Windows 的面板?

说明:
为了通过 MPI 或 PROFIBUS 传送 WinCC flexible 组态,必须在基于 Windows 的面板和组态 PC上进行相应设置。

注意:

  • 支持通过 PC 适配器(RS232 -> MPI/PROFIBUS,USB -> MPI/PROFIBUS)从 PC 直接传送到基于 Windows 的面板。

  • 不能将项目传送给一个 Micro Panel,因为 Micro Panel 没有 MPI 或 PROFIBUS 接口。

  • 如果希望将组态 PC 集成到一个现有的 MPI 或 PROFIBUS 网络中,则必须传送可用的 MPI/PROFIBUS 子网的总线设置。请注意,该 PC 在 MPI/PROFIBUS 子网中的总线地址必须是唯一的。

操作面板上的设置

下表中的图来自 MP277。这些插图可能因不同的操作员面板而不同,因为对于每个操作员面板来说,并非所有的功能都可用

No.步骤

"Control Panel"中的设置
在“Control Panel”中打开传送对话框。

 ( 65 KB )
图. 01 - Control Panel (MP277)

在“Channel 2”下启用 MPI/PROFIBUS 传送。为此,将通道 2 设置成“MPI/PROFIBUS”。对于通道 2,还可以为“Enable Channel”设置一个复选标记;如有需要,还可以设置“Remote Control”。

 ( 4 KB )
Fig. 02 - Transfer Settings

注意:
当通过 WinCC flexible 的开发环境触发传送时,“Remote Control”选项允许面板上的运行系统自动终止。 接下来,面板自动切换至传送模式。

注意:
在通过一个带调制解调器的 TS 适配器进行传输的情形中,应启用“Remote Control”,因为否则的话,面板不能自动切换至传送模式

“Transfer Settings”中的更多设置

  • 单击“Advanced”按钮,打开高级设置(图 02)。

  • 定义 WinCC flexible 项目是通过“MPI”还是通过“PROFIBUS”传送。

  • 接下来,单击“Properties”按钮。

 ( 12 KB )
Fig. 03 - S7 transfer settings

3a

版本 A - MPI

MPI 设置
如果希望通过 PROFIBUS 传送项目 - 版本 B,则可以跳过此步骤,直接转至 步骤 3b.

下面的对话框(图 04)给出了面板当前的 MPI 总线参数。

如果面板是总线上唯一的主站,那么,为“Panel is the only master on the bus”设置复选标记,并为设备分配一个唯一的总线地址(Address)。

注意:
如果系统没有必要改变其它网络参数,则应使用给定的缺省网络参数。
这些网络参数必须与 SIMATIC 站中的设置相匹配(例如:CPU 或 CP)。

 ( 26 KB )
图. 04 - MPI 总线参数

注意:

如果其他主站(面板)将连接至总线,那么禁用选项“Panel is the only master on the bus”。

3b

版本 B - PROFIBUS

PROFIBUS 设置
如果使用通过 MPI 实现的版本 A,则可以跳过此步骤,直接转至 步骤 4.

下面的对话框给出了面板当前的 PROFIBUS 参数。

如果面板是总线上唯一的主站,那么,为“Panel is the only master on the bus”设置复选标记,并为设备分配一个唯一的总线地址(Address)。

注意:
如果系统没有必要改变其它网络参数,则应使用给定的缺省网络参数。
这些网络参数必须与 SIMATIC 站中的设置相匹配(例如:CPU 或 CP)。

 ( 30 KB )
图. 05 - PROFIBUS 总线参数

注意:
如果其它主站(面板)将连接至总线,那么禁用选项“Panel is the only master on the bus”。

4关闭对话窗口
单击“OK”,关闭对话窗口。
同时也关闭“Control Panel”,并启用传输模式

组态 PC 上的设置
为了在面板和组态计算机之间实现通讯,必须在组态计算机上设置和面板相同的总线参数(节点地址除外)。

No.步骤
1打开 PG/PC 接口
在组态计算机中的控制面板中,打开菜单“设置PG/PC接口”。

 ( 46 KB )
图. 06 - 控制面板

另外,也可以通过 SIMATIC 管理器打开 PG/PC 接口。

 ( 18 KB )
图. 07 - STEP 7 管理器

2设置 PG/PC 接口

 ( 22 KB )
图. 08 - PG/PC 接口

就从 PC 到面板的 MPI transfer 而言,按照实际使用的硬件,选择下列设置之一(CP = communication processor,通讯处理器)

S7ONLINE  (STEP 7)

-->

CP5512 (MPI)
CP5611 (MPI
CP5611 A2 (MPI)
CP5613 (MPI)
CP5613 A2 (MPI)
CP5613 FO (MPI)
CP5614 (MPI)
CP5614 A2 (MPI)
CP5614 FO (MPI)
CP5611 A2 (MPI)

对于通过 PROFIBUS 的传送,选择下列接口参数设置之一:

S7ONLINE  (STEP 7)

-->

CP5512 (PROFIBUS)
CP5611 (PROFIBUS)
CP5611 A2 (PROFIBUS)
CP5613 (PROFIBUS)
CP5613 A2 (PROFIBUS)
CP5613 FO (PROFIBUS)
CP5614 (PROFIBUS)
CP5614 A2 (PROFIBUS)
CP5614 FO (PROFIBUS)
CP5611 A2 (PROFIBUS)

注意:
如果某个上面列出的接口没有出现,可手动安装接口,在“Interfaces”的“Add/Remove”域上单击“Select...”按钮。

3a

版本 A - MPI

设置接口参数

如果希望通过 PROFIBUS 传送项目 - 版本 B,则可以跳过此步骤,直接转至 步骤 3b

  • 单击“Properties...”按钮。(图 08).

  • 如果没有其它主站连接至子网的话,选中“PG/PC is the only master on the bus”复选框。

  • 更改网络相关参数 - 除节点地址外 - 以匹配面板上 MPI 的设置(图 4)。

  • 单击“OK”,关闭属性对话。

 ( 8 KB )
图. 09 - MPI 属性

注意:
节点地址必须唯一,也就是说,该地址不能被子网中的其它节点使用。请注意,该地址决不能比最高可能的站地址(HSA)大。

3b

版本 B - PROFIBUS

接口参数
如果使用通过 MPI 实现的版本 A,则可以跳过此步骤,直接转至 步骤 4.
  • 执行与 MPI 接口参数相同的步骤(要点 3a)。

  • 用于 PROFIBUS 通讯的网络相关设置 - 除节点地址外 - 必须与面板上的接口设置相匹配(图 5)。

  • 单击“OK”,关闭属性对话。

 ( 12 KB )
图. 10 - PROFIBUS 属性

注意:
节点地址必须唯一,也就是说,该地址不能被子网中的其它节点使用。请注意,该地址决不能比最高可能的站地址(HSA)大。

4SIMATIC NET 诊断
  • 打开“Diagnostics”,测试 PC 和面板之间的 MPI/PROFIBUS 连接。

  • 单击“Test”按钮,执行 CP 的网络诊断。

 ( 13 KB )
图. 11 - SIMATIC NET 诊断

节点地址

节点
10HMI 操作面板
2SIMATIC 站点 (如.: CPU)
0PG/PC 接口 (如.: CP5512)
表 01

注意:
如果工作状态不是“OK”,则检查 PG/PC 接口中的硬件和总线参数(要点 3a 和 3b)。如有必要,检查 SIMATIC 管理器硬件配置的 CPU 设置和面板上的设置。

注意:

有关错误消息的更多信息可通过对话框窗口中的Help (见按钮),“Error messages > Error message”下找到。
为了确定子网的当前总线参数,也可以如 Point 5 中所述那样进行。

  • 如果运行模式或网络诊断为“OK”,那么,单击“Read”按钮。该表格给出了可以到达的总线节点(地址 10 = 面板)。

  • 单击“OK”,关闭打开的对话。

5确定总线参数
如果步骤 4 中的工作模式为“OK”,并且已在读出之后显示出总线节点,则可以跳过此要点。

设置 CP 适配器的接口参数为“AUTO”,然后单击“Properties...”按钮。

实例:
"S7ONLINE (STEP7) -- > CP5512(AUTO)"

 ( 22 KB )
图. 12 - AUTO 属性

单击“Start Network Detection”按钮,启动网络识别。

 ( 9 KB )
图. 13 - 网络识别

 ( 39 KB )
图. 14 - 总线参数分析

注意:
通过“Bus Parameters...”按钮,可以详细地显示所有相关的总线参数。

注意:
如果不能确定总线参数,或发生了同步错误,则应检查下列各要点:

  • PROFIBUS 或 MPI 电缆(必要时进行更换)。

  • 改正端接器的设置。

  • 面板上,以及 PG/PC 接口中的总线参数。

  • CP 和面板之间的物理连接。

  • SIMATIC 站的电源。

  • 如有必要,在 SIMATIC 管理器中为所有相关的 SIMATIC 站编译和传送硬件配置(例如 CPU)。

在每种情形中,可以在 MPI/PROFIBUS 诊断的帮助中找到更多信息。

WinCC flexible 中的设置
作为一个选项,您也可以将 WinCC flexible 项目集成至 STEP 7 项目。此处有两种可能的版本,在下面的表格中将分别进行说明。

No.步骤
1建立连接
  • 在项目树结构“通讯”下,选择“连接”标签。

  • 在 WinCC flexible 中,在“插入 > 新对象 - 连接”下面的菜单中插入一个新连接。
    另外,也可以双击“连接”标签中表格的空白区域,创建一个新连接。

 ( 89 KB )
图. 15 - 连接

2a

版本 A - 非集成项目

定义参数
如果已创建了一个集成 WinCC flexible 项目,或者希望将项目集成至 STEP 7,则可以跳过此步骤,直接进入转至 步骤 2b

定义相应的参数,这些参数已在面板和 PG/PC 接口中指定。可以在选项 Network > Profile 下分别定义 MPI 或 PROFIBUS 协议。
为了与 MPI 或 PROFIBUS 联网,需要端口 IF1 B (用于面板)或 MPI/DP (用于基于 PC 的操作员面板)。

 ( 134 KB )
图. 16 -连接参数

注意:
如果没有使用 S7-300/400 CPU 作为通讯伙伴,则更改通讯驱动程序。

有下列一些支持 MPI 或 PROFIBUS 协议的通讯驱动程序可用:

  • SIMATIC S5 DP (仅有 PROFIBUS)

  • SIMATIC S7 -200

  • SIMATIC S7 -300/400

  • SIMOTION

2b

版本 B - 集成项目

定义站点
如果您不希望使用一个集成的项目的话,可以跳过此部分,直接转至 步骤 3 。

如果还未将项目集成至 SIMATIC 管理器,可以通过 WinCC flexible 的菜单“Project > Integrate in STEP 7...”实现此目的。
  • 在 SIMATIC 管理器中打开 NetPro。 另外,也可以打开 HMI 操作员面板的硬件配置。

 ( 24 KB )
图. 17 - 打开 NetPro

  • 在 NetPro 对话(图 18)中,双击“SIMATIC HMI Station(1)”的 HMI MPI/DP 接口。

  • 在 HMI MPI/DP 接口的属性对话窗口中单击“Properties...”按钮。

  • 标记 HMI 的 MPI(1) 子网,并单击“OK”。

    注意:
    可以使用“New...”按钮添加更多子网。在此请注意,HMI 站和相关的 SIMATIC 站必须在同一个子网内,或通过一个兼容路由的站连接在一起。有关 S7 路由的更多信息可在条目号:22255588中获取。

 ( 72 KB )
图. 18 - 选择站点

  • 单击“OK”,关闭对话框窗口。

  • 通过菜单“Network > Save and compile...”保存并编译组态。

  • 在适用的地方,传送已更改的硬件配置到所有相关的 SIMATIC 站和终端 NetPro。

  • 通过相应的子网选择与操作员面板通讯的站。

 ( 132 KB )
图. 19 - 选择站点

3项目传送
  • 在“Project > Transfer > Transfer Settings...”下打开对话窗口。或者,也可以通过工具栏(1)打开传送设置。

  • 在“Transfer Settings”对话框中,选择相应的操作员面板(2) - 只有在存在多个操作员面板的情况下才有必要。

  • 选择 MPI/DP (3)作为传送模式,并输入操作员面板的节点地址。

    注意事项:
    关于可能的传送选项,请参阅相关的手册或条目号:19109408

  • 现在,使用“Transfer”按钮(4)就可以将组态传送至面板。

 ( 99 KB )
图. 20 - 项目传送

注意:
如果尚不希望传送,可通过“Apply”保存设置。
首次将项目传送给一个操作员面板时,应禁止“Delta transfer”选项,启用“Overwrite password list”选项。

注意:
传送完成后,面板便采用了在“Connections”标签中设置的参数。

可在下列条目中获得更多的信息。

主题条目
项目传送(已发布的标准电缆,...)条目号: 19109408
有关 SIMATIC 站和面板间的通讯,可以在下列手册中找到:
“WinCC flexible 2005 Communication Part 1”
“WinCC flexible 2005 Communication Part 2”
条目号: 18797552
条目号: 18797249
通过带 MPI 或 PROFIBUS 的 S7 路由传送(从 WinCC flexible 2005 开始)条目号: 32235096
通过 MPI/PROFIBUS 更新 OS条目号: 19701610

网友A:
如何通过串行方式将 WinCC flexible 项目传送到面板?

说明:
要实现 WinCC flexible 组态的串行传送,在面板和 WinCC flexible 中都必须进行设置。

注意事项:
可以使用四种不同的电缆进行项目的串行传送:

  • 零调制解调器电缆

  • USB 主机与主机电缆

  • RS232/PPI 多主站电缆

  • USB/PPI 多主站电缆 (从“E-Stand 05”和 WinCC flexible 2005 SP1 开始发布)

注意事项:

  • 使用微型面板时只能通过 PPI 多主站电缆传送项目。

  • 请参考每个操作面板的相关手册或者参考条目号:19109408,以获得哪个面板能使用哪个电缆的相关信息。

  • 举个例子,如果要将组态 PC 集成到一个已有的 PPI 网络,就必须传送网络的参数。请注意:PC 在网络中的节点地址必须是独一无二的。

在操作面板中的设置
因为不是每个面板都能使用所有的串行传送方式,所以下面的描述适用于从 TP177 micro 到 MP370 的面板。因为不是各个操作面板都具有所有的这些功能,所以不同操作面板的说明可能互不相同。

编号步骤

面板中的设置
必须依据所用的电缆来选择面板上相对应的通道。

类型

电缆

通道连接方式
ARS232/PPI 多主站电缆1

串行

BUSB/PPI 多主站电缆
C零调制解调器电缆
DUSB 主站到主站电缆2

表 01

注意事项:
微型面板不支持通过 USB 主站到主站电缆或零调制解调器电缆传送项目。

2a

类型 A、B、C -多主站电缆和零调制解调器电缆

在“控制面板”中的设置
如果采用 USB 主站到主站电缆进行项目传送,可以跳过本要点直接看要点 2b。

有些操作面板 (比如 TP170 micro) 的“Transfer”菜单不在控制面板中。如果碰到这样的情况,也可以直接跳过本要点,查看传送方式 (要点 3)。

在“控制面板”中打开 Transfer 对话框。

 ( 18 KB )
图 01 -控制面板

如果使用多主站电缆或者零调制解调器电缆,必须使能 Channel 1 才能进行项目传送。如果可能的话 (不包括 TP177micro),也可以使能 Channel 1 的“Remote Control”选项。

 ( 6 KB )
图 02 -传送设置

注意事项
当在 WinCC flexible 开发环境中开始项目传送时,使用“Remote Control”选项 ,面板可以自动终止运行系统,随后面板自动转换成传送模式。

2b

类型 D -USB 主站到主站电缆

在“控制面板”中设置
如果采用多主站电缆或零调制解调器电缆进行项目传送,可以跳过本要点直接看要点 3。

使用 USB 主站到主站电缆进行传送需要专门的驱动。驱动在 WinCC flexible 安装光盘的“CD2 或 CD3 > Support > DeviceDriver > USB > Win2000 或 WinXP”中。可从条目号 19142034 中获得比如如何安装驱动等更多信息。

在“控制面板”中打开 Transfer 对话框。

 ( 9 KB )
图 03 -控制面板

在 Channel 2 中可以使能用 USB 主站到主站电缆的传送方式。将 Channel 2 选为条目“USB”。也可以为 Channel 2 设置“Enable Channel”检查标志,如果愿意,也可以设置为“Remote Control”。

 ( 45 KB )
图 04 -传送设置 (MP370)

注意事项:

  • 当在 WinCC flexible 开发环境中开始项目传送时,使用“Remote Control”选项,面板可以自动终止运行系统,随后面板自动转换成传送模式。

  • 有些面板没有 Channel 2。可从相关的操作面板手册中获得更多的信息。

关闭“控制面板”

  • 点击“OK”关闭所打开的对话框。

  • 同时关闭“控制面板”。

  • 转换成传送模式。

在组态 PC 中的设置
在面板和组态电脑之间串行传送项目,只能在 WinCC flexible 中进行设置。不必在“PG/PC interface”中为项目传送做任何设置。

注意事项:
例如,如果组态电脑使用 STEP 7 Micro/WIN 通过 PPI 电缆访问 S7-200,则必须选择相应的适配器,比如在“PG/PC interface”中选择“CP5512(PPI)”。

在 WinCC flexible 中的设置

作为一种选择,也可以将 WinCC flexible 项目集成到 STEP 7 项目中。如果系统是和 S7-200 CPU 进行通讯,则还需要 STEP 7 Micro/WIN。

编号步骤
1创建连接
  • 在项目树状结构的“Communication”下选择“Connections”标签。

  • 在 WinCC flexible 的“Insert > New Object - Connection”菜单下插入一个新的连接。或者也可以选择在“Connections”标签 列表里双击空的区域来创建一个新的连接。

 ( 89 KB )
图 05 -连接

2a

类型 A -非集成项目

定义参数
如果创建的是集成的 WinCC flexible 项目,或者要将该项目集成到 STEP 7 中,那么请直接查看要点2b。请注意无法将 Micro Panels 集成到 STEP 7 中。

选择相应的通讯驱动并且定义所用的接口和网络。举个例子,一旦已经使用零调制解调器电缆传送组态 ,则同时也传送比如 MPI 或者 Ethernet 等连接组态。

 ( 130 KB )
图 06 -连接参数

注意事项:
既然微型面板只能和 S7-200 CPU 进行通讯,并且只有一个 RS485 接口,那么只有 MPIPROFIBUS 和 PPI 三种网络协议可用。哪种面板具有哪种接口和通讯选项请参考有关的操作面板手册。只能组态所选的操作面板支持的通讯方式。

注意事项:
当终止 WinCC flexible 运行系统并转换成传送模式时,只要面板的传送设置没有改变,就可以在任何时间再次向面板传送组态。

2b

类型 B -集成项目

定义站
如果使用的是非集成的项目,那么请跳过这部分查看要点 3无法将微型面板集成到 STEP 7 中。

如果尚未在 SIMATIC Manager 中将面板集成到项目里,那么可以通过 WinCC flexible 的菜单“Project > Integrate in STEP 7...”来完成。

  • 打开 SIMATIC Manager 中的 NetPro。或者也可以打开 HMI 操作面板的硬件组态窗口。

 ( 135 KB )
图 07 -打开 NetPro

不管使用的是什么电缆和传送方式来完成项目传送,在 NetPro 和 WinCC flexible 中都可以组态任何到 SIMATIC 站点的连接,这个站点也许已经具有相应的操作面板以及使用了一个或者多个 SIMATIC 站点。

以下示例是通过 MPI 方式连接到控制器的。

  • 在 NetPro 对话框中 (图 08) 双击“SIMATIC HMI Station(1)”中的 HMI MPI/DP 接口。

  • 在 HMI MPI/DP 接口的属性对话窗口中点击“Properties...”按钮。

  • 标记 HMI 站的 MPI(1) 子网,然后点击“OK”。

    注意事项:
    可以使用“New...”按钮增加更多的子网络。要确保操作面板和相关联的 SIMATIC 站在同一个子网上,或者通过路由兼容站点连接在一起 (只允许使用 MPI 和 PROFIBUS) -可参照条目号 22255588。

 ( 69 KB )
图 08 -连接站点
  • 点击“OK”关闭对话窗口。

  • 通过菜单“Network > Save and compile...”保存和编译组态。

  • 在可用的地方,将已改变的硬件组态传送到所有有关的 SIMATIC 站点和 NetPro 终端。

  • 通过相应的子网选择和操作面板进行通讯的站点。

 ( 91 KB )
图 09 -站点选择

项目传送
  • 在“Project > Transfer > Transfer Settings...”中打开对话窗口。或者也可以通过工具栏 (1) 打开传送设置。

  • 在“Transfer Settings”对话框中选择相应的操作面板 (2) -只有在多个操作面板时才需要。

  • 选择所需的传送模式 (参见表 02)。在传送模式“Serial”中必须定义 COM 接口和波特率。

    注意事项:
    如果希望了解可用的传送选项信息,请参考相关的手册或者条目号:19109408

  • 现在按下“Transfer”按钮 (4) 即可将组态传送到面板。

 ( 119 KB )
图 10 -项目传送

注意事项:
如果无法使用 WinCC flexible 完成项目传送,那么请检查如下几点:

  • 检查组态 PC 和操作面板 (如有必要可更换电缆)之间的物理连接。

  • 当使用 RS232/PPI 多主站电缆时,应该将第 5 个 DIP 开关 (PPI/Freeport) 设定为。

  • 当使用 USB 主站到主站电缆需安装正确的 USB 驱动。

  • 检查传送设置-检查操作面板中的设置-“Control Panel > Transfer-Settings”。

  • 在操作面板中启用传送模式 (只有在没有选定“Remote Control”时需要)。

  • 操作面板的安装镜像版本和所用的 WinCC flexible 版本之间的兼容性。

  • 在 WinCC flexible (参见图 10 和表 02) 中使用正确的传送模式。

编号电缆传送方式
1USB 主站到主站电缆USB
2USB/PPI 多主站电缆串行 (通过 USB PPI 电缆)
3RS232/PPI 多主站电缆串行
4零调制解调器电缆
表 02

注意事项:
如果不想立即进行传送,可以点击“Apply”保存设置。第 1 次将项目传送给操作面板时,应该禁止“Delta transfer”且使能“ Overwrite password list”选项。

注意事项:
传送完成后面板将接受“Connections”标签中设定的参数。

关于 USB/PPI 多主站电缆的设置:
USB/PPI 多主站电缆 (“E-Stand 05”) 没有任何 DIP 开关,并且从 WinCC flexible 2005 SP1 版本开始才能用于项目传送。

关于 RS232/PPI 多主站电缆的设置:

电缆

DIP 开关

RS232/PPI 多主站电缆

要进行项目传送必须将第 5 个 DIP 开关设置在位置上 (PPI/自由口)。所有其它的 DIP 开关与向面板传送项目无关。

在项目传送过程中,无须为多主站电缆设置波特率。

注意事项
在电缆外壳上,用 0 和 1 标记了 DIP 的开关设置。

图 11 -DIP 开关

可从如下的条目中获得更多信息。

主题条目
项目传送 (已发布的标准电缆,...)条目号:19109408
SIMATIC 站和面板之间的通讯在以下的手册中有所描述:
“WinCC flexible 2005 Communication Part 1”
“WinCC flexible 2005 Communication Part 2”
条目号:18797552
条目号:18797249
推荐的电缆 (USB 主站到主站电缆)条目号:19142034
安装 USB 驱动条目号:19142034
OS 更新 (串行)条目号:19701610

网友A:
推荐使用哪种USB 主站-主站电缆将组态下载到Windows CE面板?

描述:
下面附件中的文档,包括了与USB传送相关的所有主题。

测试过的USB电缆
已经发布的操作面板
安装USB驱动
用USB传输项目到操作面板
可能发生的错误消息以及如何清除消息
注意事项:
请记住经过一定时间之后制造商/供应商会改变他们的产品和订货标志,提供产品的新版本或中止其范围中的一些产品。以上所列出产品的后继产品不是必 定的也适用于数据传送。

附件 1: USB_Transfer_V1_0_e.pdf ( 726 KB )

网友A:
对于基于 Windows 的面板,如何使用 PC 键盘模拟 WinCC flexible 的功能键?

模拟键的分配

如下表格给出了相关 PC 键的组合。

 附件 T1-1: WinCC_flexible_Tastenbelegung_cn.pdf ( 36 KB )

网友A:
icro Panel和组态PC间,可以使用哪种电缆进行数据传输?

组态注意事项:
只能通过PC/PPI电缆在组态PC和Micro Panel之间进行数据传输(图像更新、项目加载、备份/存储)。

可以购买下列类型的PC/PPI电缆:

  • USB/PPI多主站电缆

  • RS232/PPI多主站电缆

USB/PPI多主站电缆
从“E-Stand”05和WinCC flexible 2005 SP1开始发布USB/PPI多主站电缆。请注意:并不是所有的Micro Panel支持USB/PPI多主站电缆数据传输。可以从相关手册获取每种面板可使用电缆类型的信息,或参考条目号19109408。

RS232/PPI多主站电缆
可以使用所有支持RS232到RS485转换的RS232/PPI多主站电缆(包括旧类型)。

操作员面板到组态计算机的连接如下图所示。

图. 01

使用RS232/PPI多主站电缆(订货号:6ES7901-3CB30-0XA0)时,必须将DIP开关5设置为0。所有其它DIP开关与传输项目到面板无关。

RS232/PPI多主站电缆的DIP开关如下图所示。

图. 02

注意:
仍可以使用订货号为6ES7901-3BF21-0XA0和6ES7901-3BF20-0XA0的RS232/PPI多主站电缆。

到其它主题的链接
关于该主题的更多信息,可参看以下给出的条目号:

No.TopicEntry ID
1.手册(OP73micro和TP177micro)
章节——更新操作系统
Entry ID: 21086325
2.PC/PPI电缆设置Entry ID: 16810372
Entry ID: 16532946
3.ProTool、ProTool/Pro和WinCC flexible中操作系统更新Entry ID: 19701610
4.不同操作面板在传输时分别可以选择哪些方式?Entry ID: 19109408

网友A:
如何通过USB电缆从组态计算机中传送数据到基于Windows的操作员面板?

描述
下面附件中的文档,包括了与USB传送相关的所有主题。

  • 经过测试的 USB 电缆

  • 已经发布的操作面板

  • 安装 USB 驱动

  • 使用 USB 传输项目到操作面板

  • 可能发生的错误消息以及如何清除错误

注意
请记住经过一定时间之后,制造商/供应商会改变他们的产品或订货名称,其提供产品的新版本或中止其范围中的一些产品,这些后续产品一定适用此传送方法。

 附件 1: USB_Transfer_V1_0_e.pdf ( 726 KB )

网友B(2015-05-11):
总记得很多,学学了:

  E+H www.endress-h.com/

  E+H物位计 www.endress-h.com/

  E+H电磁流量计 www.endress-h.com/

  Pilz :www.pilz-zh.com/

  皮尔兹:www.pilz-zh.com/

  皮尔兹安全继电器:www.pilz-zh.com/

  pilz安全继电器:www.pilz-zh.com/

  皮尔兹继电器 :www.pilz-zh.com/

  邦纳 : www.banner-cn.com/

  HAWE www.hawe-zh.com/

  哈威 www.hawe-zh.com/

网友C:
这个俺也要学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