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去选择一款你所需要的产品,并确认其可靠性

楼主(2013-03-26):
选择一款通讯产品,怎么去确认其可靠性,,,因为现场环境比较复杂,,而且在公司测试没有所需环境

网友A(2026-02-03):
看你使用场景,什么行业,比如化工行业一般选择防腐蚀电路板的、煤矿行业一般选择防爆、不同行业不同应用场景选择的产品不一样,国外品牌推荐:西门子、赫斯曼;国内品牌推荐:磨莎、华研、华为

一般工业交换机选国外品牌的较多,缺点:贵  优点:稳定、高效、实时

西门子交换机在各个行业都有落地的成功案例应用,只要不断路破坏,一般用到厂子改造还不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