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升降横移立体车库的编程原理或梯形图

楼主(2013-03-26):
小弟刚刚接触PLC,就是想问问各路高手,升降横移立车库的编程原理是什么,中间都会用到哪些指令,有段梯形图更好,谢谢

网友A:
这个不同编程人员用到的指令不同,编程从来没有一个固定模式!

谁告诉你一定有一个固定编程模式???

立库编程,就是一个目标获取、目标到达而已!

网友B:
这本编程 程序量 比较大,鉴于你初学,不如找人做吧!要不然你需要很长时间 ,也未必成功;

网友C:
想想你怎么在前面的图书管找到你需要的书,看完后还回去,再回来!

网友D:
伍工怎么老是踩人的贴呢

网友E:
楼主可以考虑把那个立体车库的原理和要求说一下,让大家动手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