桥式整流电压升高怎么回事

楼主(2013-03-26):
我自己做了一个60v的充电器桥式整流。可输入60伏交流电整流后成80V.这是怎么回事?没有稳压和滤波。

          请教各位大虾

网友A:
交流电是正弦波,60v是有效值,其峰值是1.414x60=84.84v,整流后,无滤波电容,其是脉动直流电,当然会有80v了

网友B:
测量电压时,带负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