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c105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3-03-26):
请教一下师傅们,fc105是直接调用吗?不需要在里面写那些转换程序了吧?可是我这个PIW304的值为什么是32767呢,而且输入的电流变化它也不变,我就是直接在库里调用这个功能块,其他什么多没有。还请师傅们多指教!!!模块是AI 8*12BIT       331-7KF02-0AB0

网友A:
楼主你那 PIW地址对吗?

 电流 正负对不对?

网友A:
FC105有自带的,也可以自己编写的。

若是调用库里面的FC105,则——
打开程序到编程环境下,如打OB1,在画面左侧选择“Libraries”下“TI-S7 Converting Blocks"下就可以找到FC105了,选择FC105,用鼠标拖到程序的网络段就可以了。

FC105管脚的定义:

IN---------模拟量模块的输入通道地址,在硬件组态时分配;

HI_LIM---现场信号的最大量程值;(例如现场信号满量程为100,则输入100.0)

LO_LIM--现场信号的最小量程值;(例如现场信号满量程为0,则输入0.0)

BIPOLAR—极性设置,如果现场信号为+10V~-10V(有极性信号),则设置为1,

如果现场信号为4MA~20MA(无极性信号);则设置为0;

OUT-------现场信号值(带工程量单位);信号类型是实数,所以要用MD200来存放;

RET_VAL-FC105功能块的故障字,可存放在一个字里面。如:MW50;

详见,STEP7帮助中的TI-S7-Converter functions的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那 PIW地址对吗? 电流 正负对不对?

 谢谢!地址对的,我直接读取的时候就可以,但是听说这个模块省事多了,就试试的,我就直接调用这个模块就这样了。请问一下,我看到好多这个hi-lim多是设的1.0.这是什么意思?

网友B:
是可以直接调用的,你的问题应该是你前面的PIW304没有进行正确组态,或者是信号超量程大于最大值-程序里面做了超量程的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FC105有自带的,也可以自己编写的。  若是调用库里...

 我就是直接调用的库里面的。其他什么多不用写就把几个管脚设一下就好了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可以直接调用的,你的问题应该是你前面的PIW304没...

 谢谢您,问题是我现在调节传感器的时候,它一直没变化。直接读进来转换就好的,(就是不用fc105)

楼主:
还有就是在库里调用的时候,本身的块是写保护的是吧?

网友C:
我看到好多这个hi-lim多是设的1.0.这是什么意思?

  这是模拟量的实际量程的上限,1.000000e+002 表示100,前边是底数,后面的002表示指数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看到好多这个hi-lim多是设的1.0.这是什么意思...

 是这样的;

其实就是将模拟量进行比例运算,在0-100之间;1.000000e+002 表示100

网友A:
你那上面是 0--5变化,MD4输出是5

你可以根据实际放大点;应该有数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看到好多这...

 这个比例运算是怎么设置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银光人生—华  引用 千山独步--王者...

HI_LIM---现场信号的最大量程值;(例如现场信号满量程为100,则输入100.0)

LO_LIM--现场信号的最小量程值;(例如现场信号满量程为0,则输入0.0)

BIPOLAR—极性设置,如果现场信号为+10V~-10V(有极性信号),则设置为1,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上面是 0--5变化,MD4输出是5  你可以根据...

 如果这个md4用于显示还要转成整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