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师傅对金属传感器有研究的进一下

楼主(2013-03-26):
小弟我想在马路上检测一天汽车的通行数量

在网上了解了一小部分相关内容

其电路原理图各不相同

感应线圈的结构与大小能否设计成长方形?

埋在地下会不会影响使用性能?

如何实现检测信号带动接触器线圈是触点闭合、计数?

求高手解答

QQ378192944

网友A:
马路上检测汽车的数量,你查查红绿灯那摄像启动的开关是啥;

建议用PLC来完成计数,接触器太不可靠了。

网友B:
在马路上检测一天汽车的通行数量。。。这个不能用金属传感器。。。得用雷达或者电子眼。。。

网友C:
电子眼 ,或激光,红外线传感器

网友D:
听说盗墓者有金属探测仪,能探测地下10米的金属,呵呵没有见过!!

网友E:
电子眼 摄像的方法是可行的。

或者你也可以在公路上安装减速带,在减速带下面 加上 光学 电磁之类的传感器,

咣当 咣当  一辆车

咣当 咣当 一路车,不过现在路宽 很多车并行,每个车道都要放。

其实你有钱的话,可以盖个收费站台,

也可以装个简易的多并行车道分开,每个车道分割,你可以装一些感应器,有车过来就能感应到。这样绝对的准。

网友F:
电子眼那个是重力开关,超过多少KG的就给个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