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松下PLC报错的问题

楼主(2013-03-26):
各位大侠:我用的松下的FPsigma  PLC,下载程序后在使用过程中出现了PLC报错的现象,ERROR灯一直闪烁,运行灯也切换到了PROG状态,将报错程序上载后发现有一行程序全部变成了感叹号,提示无法绘制图形,程序不合理。这种问题在其他一模一样的机器上从来没有出现过,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还请大家赐教。

网友A:
不是可以监控具体错误么?你这么说谁猜得出来

网友B:
这应该是干扰造成的吧   松下程序段中最容易出现这种带叹号的错误   得从新下载完整的程序  覆盖掉就好了

网友C:
你自己编的?不会是PEO编程的  GR上载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应该是干扰造成的吧   松下程序段中最容易出现这种带...

 我们分析也是干扰造成的,可是我们在232通讯端口并联了瞬变抑制二极管来抗干扰,还是出现了这个问题,请教大侠还有什么好点的抗干扰办法吗?加通讯隔离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