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护沼气发电机须处处小心

楼主(2013-03-26):
  沼气发电机也要维护?是的,维护沼气发电机最重要的三点是:一、润滑系统;二、更换机油;三、更换机油过滤器

润滑系统
在处理燃料,润滑剂和冷却液时要尽量保持清洁。   注意:只能使用指定的燃料,润滑剂等(见手册“燃料,润滑剂等”)。否则生产商将不给予保修。

更换机油
危险:机油是热的,小心烫伤。不用空手去触摸排油塞。油会污染环境,谨慎进行处理!当发动机在运行温度时,打开油箱上的排油塞,完全放出用过的机油。使用大小足够的容器,防止油溢出。使用新垫片重新安装排油塞。   注释:每次更换机油时都要更换机油过滤器的零部件。重新填加机油   注意:填加的机油不能超过量油尺的最高刻度线,填加过量对发动机造成损坏。从填加口(箭头所指方向)重新填加新机油。在填加完后,启动发动机,让它低速运转几分钟。   注意:如果运行大约10秒后油压没有增高,立即关掉发动机。检查油压,检查是否有泄漏。然后关掉发动机,大约20分钟后,检查油位。拔出量油尺(箭头所指方向)用干净的不起毛的布进行清洁,重新插入量油尺,再次拔出量油尺油位应该在量油尺的上下刻度之间,尽量把油填满,但不要填加过量。

更换机油过滤器
注意:用过的机油和机油过滤器属于维修废弃物。为了防止环境污染,遵守安全章程。使用链扳手拧下机油过滤器油筒,使用相应大小的容器盛装机油,防止机油溢出。   危险:机油过滤器油筒装满了热的机油。小心烫伤和烧伤。给新的机油过滤器的密封面(箭头所指方向)涂上一层机油。用手旋上机油过滤器油筒,直到两个面接触为止。继续用手转动滤筒大约3/4周,直到拧紧为止。填加机油,让发动机运行一段时间,检查是否有泄漏。如果需要的话,用手拧紧过滤器滤筒。

网友A:
不错的知识,柴油机真没用过。

网友B:
这个属于汽油机类似(如果是柴油机添加沼气的话,估计在工作冲程末尾就会压缩点燃从而导致发动机异常)

网友C:
还有一种危险,沼气有没有检测设备,否则能出大事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