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门子S7-300plc控制电动机的故障

楼主(2013-03-26):
在PC机上通过画面启动电动机,能正常启动。正常运行以后,过一段时间(时间不确定)自动停止。PC机画面显示停止,没有报警。然后也能从PC机画面正常启动电动机。测试电机工作时三相电流平稳,电动机各项参数正常,无任何问题。此电动机就是用PLC控制的起跑停电路。 还有一台电动机也有同样的问题,只是第2台电动机是由温度传感器采集数据给PLC,在由PLC控制变频器调节电动机的转速。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这到底是那出了问题。我刚刚毕业。

网友A:
PC画面显示正常停机,没有报警的现象,时间不确定的话,请检查启动电动机的输出继电器回路及其电动机运行反馈的触点及其线路是否有接触不好、松动造成的。

网友B:
PC画面无法监控电机的控制逻辑。

PLC控制电机,程序部分应该有逻辑控制,在线监控一下程序,看看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停机。(控制回路中能引起停机的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画面显示正常停机,没有报警的现象,时间不确定的话,...

我也是这样怀疑,因为我是刚刚毕业,公司有点不相信我,老师傅他说是PLC输出点坏了,要换PLC,我很无语,还有这系统不是我做的,我以前在学校没接触过300,自己也有点没底,所以就没更他争。那个师傅不是学自动化的,就是年纪大,电工出生,知道的是自学的,不会编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PC画面无法监控电机的控制逻辑。PLC控制电机,程序部...

 程序应该没问题,因为这套系统用了3年了。

网友C:
pc画面控制电机启保停!外部另外有没有启停按钮?画面显示停止的变量是什么?如Q点!那就是外部按钮接触不良!画面显示停止变量是I点如接触器反馈触点就查查输出哪里接触不良!总之电机停止后 在线看看程序应该好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