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那个能人能帮忙!

楼主(2013-03-26):
施耐德atv71变频器主控室电脑启动不了电机,现场手动能起动,中控柜无24v有没有人能帮帮忙!谢谢!

网友A:
可以帮忙 在那里先说清楚啊?

网友B:
这又是典型的求帮忙!别人真的帮不上忙!

网友C:
有没有图纸?有没有现场照片??电脑启动不了变频器。。电脑是通过端子启动,还是通讯方式启动?中控室没有24v?那应该是端子启动。。是不是24v开关电源的保险丝烧了??

网友D:
没有图纸,也没有配置,估计没有人能帮好忙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没有图纸,也没有配置,估计没有人能帮好忙

网友F:
楼主已经说的很清楚了,中控无24V,那说明输出继电器不能工作,检查中控的24V电源吧--就是给输出继电器柜供电的开关是否跳闸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楼主已经说的很清楚了,中控无24V,那说明输出继电器不...

速速去检查

网友H:
把变频器端子模式改为漏型,我估计原来是源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