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继电器选用

楼主(2013-03-26):
5.5KW的电机,热继电器的整定电流应该调多大?

网友A:
三相5.5千瓦电动机,一般电流在11A左右,需要加装电动机保护器,可以选择热继电器和电动机保护器;其中,热继电器由于过载保护特性不稳定,断相动作时间过长,建议不予采用。我们实际使用时一般采用电动机保护器保护电机,过载特性稳定,断相保护动作时间一般小于4秒,可靠。热继电器一般取额定电流的1.1-1.25倍

网友B:
三相5.5千瓦电动机-选择热继电器LRD16-C------12A

网友C:
5.5--11A,热继电器按额定电流的1.05-1.2倍来选择。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助,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可是很多人说要16A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