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觉点阵。。。

楼主(2013-03-26):
视觉点阵怎么使用?

有知道的同学进来互相交流一下。。。

目前为止我只知道那个点阵是用来设置3D摄像头的。。。

要是2D摄像头的话2个点已经够了。。。

貌似跟工具坐标、用户坐标有关系的说!!!

网友A:
                                有兴趣的飘过

网友B:
 不知道这是什么? 是 LED 点阵  ???

网友C:
是不是所谓的标定块。。。?

网友D:
以我理解是给CCD一把是一个无形的尺子

这是标定板,标定相机用的

CCD的像素本身就是个矩阵,每个像素都有个对应的座标,但这个座标没与我们的使用的尺寸单位(mm)没有关联

经使用标定板(标定板的点大小及间距是按标准定制的)标定后,使像素与我们使用的尺寸单位关联,即可相互转换。我们使用CCD定位对中物体时,通过图像处理软件计算出物体的中心像素,也就可以转换成尺寸单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