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输入信号都要24V信号吗??

楼主(2013-03-26):
PLC输入信号都要24V信号吗??

网友A:
也不全是 但绝大多数都是

网友B:
具体看你是什么型号的PLC,主要看手册的;

网友C:
24V/110v/220v都有的,具体看PLC硬件手册!

网友D:
我用的都是24V的,还真没用过其它电压等级的。

网友E:
开关量的无所谓

网友F:
一般的DI点输入回路都是用的DC24V。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一般的DI点输入回路都是用的DC24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