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软件报错

楼主(2013-03-26):
西门子 Step 7 micro/win 32版本,在写一个I0.0输入,然后输出Q0.0的一个简单程序,编译时 0 Err, 在传送时提示82代号错误,怎样解决?

网友A:
现在还用32版本

网友B:
没有报错啊;是不是你还有别的程序段;你检查看看;

网友C:
82代号错误是编程软件与PLC不匹配。

你的软件版本太低,现在200CN的CPU编程软件必须是V4.0 SP3以上版本并且软件要设置成中文。

版本过低程序编译时是没有问题的,下载程序就会报错误。

建议升级编程软件的版本。一切就OK啦!

网友D:
Step 7 micro/win 32应该是老古董了吧,看看硬件版本,最好要匹配,一般224以上CPU使用Step 7 micro/win 4.0软件,升级一下软件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