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车铁轨的设备事故

楼主(2013-03-26):
 今天现场发生一起小车脱轨,400米长的皮带被撕裂了300米,现场惨不忍睹!现场限位都被冲掉了。

事故初步分析:

         现场情况是这样的,现场皮带编号S002a,小车编号S002b;现场在皮带隔一段距离就有跑偏检测开关、拉绳开关、自动纠偏的托辊架的、机尾有速度检测开关);

        事故经过:现场当时是19:35分启动了S002a,S002b没有启动,远程DCS启动的,启动完毕操作工沿皮带机尾方向巡检(和小车位置反方向的),后发现皮带已经被刮伤,拉了拉绳开关(但是这个拉绳开关起作用没有不得而知),但是查到DCS记录的停机时间是19:38分。那小车是被皮带的摩擦力拉着跳动着走的,跳一会就脱轨了,然后皮带就在小车上面跑偏了,然后在小车上的滚筒下来就开始拉伤了,损坏的皮带继续走,但是因已经有拉裂了,走到跑偏开关也因撕裂了的无法触动跑偏开关(下部的跑偏开关也不多),继续走到机尾,被机尾下料口的档料皮继续撕裂(文中的图第三个图)。整条皮带是400米,皮带运行速度是1.4米/秒,皮带转一圈的时间需要约286秒,这个跟DCS记录19:38分停机的时间相比,说明这条皮带是在启动后没转到一圈的时间就出问题的。小车是因为脱轨后无电状态下整体移动的,而越靠近端头的地方物料还比较高,可以顶起小车的下料斗,小车越悬空,那皮带就拉着它走的更快,因小车是没启动的,所以限位也是没有用的,走到了端头的支架挡住了,小车才没有继续移动的。小车为啥会跟着皮带走呢?小车本身有电磁抱闸的。那个时候是抱住的。检查,靠近端部的轨道有些不平衡,皮带稍微片些,摩擦力就大些,小车就容易跳动运行。

网友A:
能分析一下原因和应急措施吗?若有更多说明,必为精华啊。

网友B:
走走哥,这是你现在项目上出现的事故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分析一下原因和应急措施吗?若有更多说明,必为精华啊。

 正在搜集资料中...

网友C:
设计人实在欠缺经验!

应该侧面加装拉线开关做保护,皮带撕裂就会导致拉线开关检测动作立刻停车,尽量减低损失!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设计人实在欠缺经验!应该侧面加装拉线开关做保护,皮带撕...

 拉绳开关是有的,根据现场情况初步分析,那皮带还没转到一圈。

网友D:
皮带纠偏。。。。。。。。。

楼主:
引用 网友D:
皮带纠偏。。。。。。。。。

 跑偏开关也是有的

网友E:
那个行程开关的设计方案不好。当小车顺向,随皮带运行方向运行时速度很快,行程开关动作时,接触器来不及切换,一下就冲过去继续运行造成事故。

网友F:
关注楼主的具体分析。。。

网友G:
现场看来环境复杂

网友H:
没接触过这类生产线。

400米的皮带,XX输送线?

网友I:
电机不是带电磁刹车的就会出现这种情况的,出现问题是电机不会立即停下来,惯性的冲击就会出轨的

网友J:
估计是跑偏给解除了。关注小车出轨原因?

网友K:
确实挺严重的,能分析下原因吗?

网友L:
此贴为现场事故处理过程,建议受精,以资鼓励。

再一次感谢楼主在本去赐贴

网友M:
这下估计损失不小,得好好找找原因。

网友N:
引用 网友E:
那个行程开关的设计方案不好。当小车顺向,随皮带运行方向...

楼主:
有人怀疑设计有问题,去现场拍了现场各类保护开关的图片上来:

下料口料位检查,防止堵料的开关

跑偏开关

机尾检测速度的开关,假如皮带断,速度开关就报警的。

看到那根钢丝绳了吗?中间有根红色的,就是拉绳开关了。发现事故,及时拉开,皮带就停止运行了。

网友C:
真正地拉绳开关,应该是有一定的预张紧力才能维持拉线开关的正常工作状态,无论拉绳开关受到的预张紧力度减弱或者力度加大,只要超出范围立即发出报警信号,因为机体变形或者跑偏均会导致拉绳开关的正常受力发生较大变化从而发出报警信号!你这种拉绳开关能保护才是真的见鬼了!

网友E:
跑偏开关,机尾检测速度的开关,都是保护长皮带的,但保护不了小车造成的故障,搞坏长皮带是因为小车故障,没保护成功;拉绳开关是保证安全的与小车故障保护无关;而且你这拉绳开关形同虚设,没有预拉紧。你这小车是在长皮带上往复运行的,靠的就是第三张图片那个行程开关,再没其他的保护。你中控操作启动长皮带不启动小车,没联锁还是被解锁了???你这皮带环境还算是好的,如换成石头的往复布料,这样没三天就会撕裂一次长皮带。小车翻车,说明你电机的本身电磁抱闸刹车没能刹住,是长皮带有裂口没发现?或长皮带上有石头嵌住小车,小车被长皮带拉着跑,跑着跑着就翻了?

网友O:
引用 网友C:
真正地拉绳开关,应该是有一定的预张紧力才能维持拉线开关...

设计人实在欠缺经验!

应该侧面加装拉线开关做保护,皮带撕裂就会导致拉线开关检测动作立刻停车,尽量减低损失!

 又来当专家了。   看过总装的拉绳开关没,有没一定的紧张力?

楼主:
        不好意思,真还没见过--皮带跑偏会动作的拉绳开关的,我们用过的拉绳开关--都是人看见了紧急情况,用手去拉的,所以拉绳开关是多个串联的,给一段与一个拉绳开关!没见过会自动拉断的拉绳开关,可以上图瞧瞧?

网友P:
  看来 你的拉绳开关没有用, 有就是小车是一般电机控制还是伺服控制还是什么, 越轨了限位没有信号 ?? 没有立刻断开小车运行电源 ?

楼主:
    然后说下,小车没有远程启动功能,是定点布料使用的,就是那地堆满了,就手动挪个位置。

网友Q:
拉绳,限位上考虑吧,以前我们水泥厂里也出过类似的,但是没这么严重的,建议拉绳,限位上考虑

网友C:
引用 网友O:
引用 网友C: 真正地拉绳开关,应该是...

那种不是用来做线体发生异常时自动保护用的!

那种充其量就是一个急停按钮的功能,不同的设备选用型号不同(因为保护要求不同)!

我也没有那么多精力跟你们瞎扯,你爱咋咋地吧

网友R:
这种设备出去正常机械损害之外。行程开关及限位开关要多检查。

网友S:
限位容易坏,这个上面多加点保护吧

网友T:
面粉厂?? 晕倒。。这年头PLC应用这么逛。怎么就没个好工作。

网友U:
这个怎么没有撕裂传感器,要是有撕裂传感器不回撕300多米还没保护动作。

网友V:
这是干嘛的设备?制盐的吗?

网友W:
楼主发帖能够分析其原因,值得我们学习呀!

网友X:
看了这个帖子,让我想起以前在水泥管桩厂做的时候,大型搅拌站的上料是用钢丝绳拉动料斗的,我觉得他设计的这个保护蛮好的,有些地方可以借鉴下。

  这主要是出于安全方面考虑的,

往上运行到高处用了2个限位开关,虽是机械的那种,但是是那种大号的行程开关一个是到位停止的,    当中一个超限位的开点把线路接到了控制马达电源的空开上的  跳闸线圈  上,当触碰到超行程时,直接让空开跳闸,使电机断电

    已不至于撞坏或钢丝绳搅断料斗往下掉造成事故。

网友Y:
这下估计损失不小,得好好找找原因

网友Z:
引用 网友Y:
这下估计损失不小,得好好找找原因

网友AA:
引用 网友Y:
这下估计损失不小,得好好找找原因

 你要考虑的事物另一面,损失大正好又要采购了,技术改造了。。。。。就可以有好处了。。。。有些人开心了。

相反你要是在技术上设计周全,安全可靠、成本运行费用低。。。会有人恨你的。。。

网友AB:
好好分析一下,这个问题蛮大的

网友AC(2013-04-27):
引用 网友AA:

 你要考虑的事物另一面,损失大正好又要采购了,技术改造了。。。。。就可以有好处了。。。。有些人开心了。

相反你要是在技术上设计周全,安全可靠、成本运行费用低。。。会有人恨你的。。。

真是老江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