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傅们看看这个程序对不对

楼主(2013-03-27):
其实这个问题我昨天就请教过各位师傅了,http://bbs.gongkong.com/d/201303/489669_1.shtml#replyDiv

         因我一直只搞三菱的,对西门子不太了解,看了几天关系西门子的书还没搞懂,还希望各位师傅帮帮忙。

        两台水泵A、B。一用一备,液位计控制,两个液位计(I0.0,  I0.1)控制高开低停,手自动方式是在触摸屏里面设定,两台泵按8小时交替使用,某一台有故障时自动切换到另一台,

        今晚写了个这样的程序,因手上没有PLC,所以没法调试,也不知道程序对不对。如有不对,还请大家多多指点,现在有几点疑点:(1)我有八套这样的设备和一些其他的控制,按现在的程序要做到300个网络,不知道这样行不行?                        (2)就是程序本身问题?不知道计数器这样复位行不行?

         还请师傅们指点指点,实在是非常紧急。谢谢了

网友A:
不需要这样做,可以做成库程序,直接调用就可以了。

程序中还有一问题:

网络8中,既然已经使能M1.3,为什么在网络9中没有使用?

过载后怎么停机?

网友A:
这2个过载信号不应该加到这里,放到这里更合适

网友A:
LZ还犯了个最大的错误,符号名或注释不能直接输入,应该在符号表中定义。

或者右键点变量名后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还犯了个最大的错误,符号名或注释不能直接输入,应该...

 多谢师傅指点,太感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Z还犯了个最大的错误,符号名或注释不能直接输入,应该...

网友C:
不知道顺顺的问题解决了没有。

网友D:
全部红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还犯了个最大的错误,符号名或注释不能直接输入,应该...

 这个是我零时加上去的,编译的时候知道不能加,只是加上去发到这里让师傅们帮我看看修正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全部红色!

同汗。。。哈哈

网友F:
路过来学习一下 !       其实 200 系列有第三方的仿真软件 !

网友G:
能把所有地址的意思发我一下吗

看着有点乱

网友G:
手动的时候该怎么操作?在程序中M1.3    是手动,但没有手动状态下的程序,麻烦说一下控制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