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利时系统问题至汽轮机水倒灌问题

楼主(2013-03-27):
 同行们好,和利时的系统在别的地方是不是出现过重大问题,我这由于系统问题至汽轮机里面进了水,不是发现及时,整个汽轮机都要报废,他们的人来了,也承认了是他们的问题,现在一直要我们换掉交换机,说是交换机的问题,这个交换机还要我们花钱来买,真是太过份啦。我想问同行们,出这个问题到底是不是交换机的问题,要是被骗买了交换机还是出这样的问题,真是麻烦啦。

网友A:
汽轮机进水是怎么回事,再有系统出现问题,是上位机无法监测和操作了吗,还是IO站瘫痪了,交换机有问题,只会出现无法监视和操作,下面的IO站还是正常工作的,我们的交换机也出现过问题,情况是以太网通讯出现问题,而且是不定期的,后来更换了交换机,就正常了,再也没有出现过类似的情况。

网友B:
交换机出问题的话,正常的联锁保护可能就出问题,然后啥问题都可能出现的。这个跟DCS啥系统无关了。

网友C:
汽轮机和系统啥关系呀,系统怎么了,楼主说清楚呀,是系统故障导致汽轮机怎么进水的呀。交换机是传输数据的,一般都是冗余的。

楼主:
由于交换机瘫痪,使得整个系统数据显示都出现问题,后来重启动交换机才正常,由于我对系统不是很了解,判断是否交换机的问题比较晚,至使汽轮机进水。不是行业其它地方有没有出现过交换机瘫痪的问题,又或是说是不是其它方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