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软启动器怎么接线?

楼主(2013-03-27):
3RW40系列的:我想用一个开关控制它的启停,带故障报警输出,,手册上说不清楚啊,好像还要设置编程。手册上东一句西一句的

网友A:
软启动器是需要简单设置参数的,就是所谓的编程;

楼主还是参照说明书手册,按部就班;

网友B:
软启动参数设置还是比变频器简单很多,楼主多看看说明书吧

网友C:
网上找找说明书,软启动的参数简单些。

网友D:
软启上有启停信号输入端的,用继电器的开点接入进行控制就行了,具体你可以参考说明书上的接线图。

还有故障报警输出,也有接线端子,引出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