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前辈步进程序

楼主(2013-03-27):
1 A轴启动,推动平衡板上升30厘米。

2 B轴启动,推动平衡板平衡前行60厘米。

3 C轴启动,推动平衡板上材料前行40厘米。

4 原点复位,顺序如下,C 轴复位  B 轴复位 A 轴复位

5 以上动作次数可以随意设定,10 次8次都行

我已经写了个程序但我怕达不到要求,想参考一下各位前辈大侠编

请教各位前辈大侠

给我编个程序如何

楼主:
怎么没有一个人看不起。

网友A:
一是没有具体的东西,无法给你程序的,比如你用什么型号的PLC、丝杆的螺距是多少等等。二是如果有现成的程序倒是不介意直接给你参考一下,如果想要单独做一个程序给你,如果麻烦一点的多半都要经济杠杆的,呵呵。

网友B:
建议楼主实际的运行程序试试,实践检验程序;

楼主:
LD     SM0.0

LPS

A      I0.1

MOVB   129, VB0  用241为什么走不动

LRD

A      I0.2

MOVB   0, VB0

LRD

A      I0.2

AB=    VB0, 0

S      Q0.2, 1

LRD

A      I0.3

MOVB   129, VB0

LRD

A      I0.4

MOVB   0, VB0

LPP

AB=    VB0, 0

A      I0.4

R      Q0.2, 1

LD     SM0.0

MOVB   VB0, SMB67

MOVW   +20, SMW68

MOVW   +20, SMW70

MOVD   +20, SMD72  为什么直走,直到按下停止为止,

PLS    0

这只是一部份

是主轴

但是有个问题,我给他设定脉冲为什么会一直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