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40台变频器通讯问题

楼主(2013-03-27):
有个项目做,主要是与40台变频器通讯 IO有300多点,主要是写入频率与读取频率,第一台到最后一台扫描要1S内完,我现在是不知道选型,请大家能给个意见,最好是有实际用的

网友A:
蛮爆的! 求实物图

网友B:
你说的有点不明白,不敢随便给建议:你计划是啥plc?是否做总线通讯?速率有多大?plc到最后一台变频器有多远?通讯介质是电缆还是光纤?中间会否有干扰源,要不要隔离?这些都了解了,才好确认怎样1s完成通讯扫描

楼主:
肯定是要总线通讯,最远有30M 是电缆 有干扰源

网友C:
使用485,最好分成4-5组,这样才能保证互相干扰小,同时满足1秒内全部访问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