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7-200PLC编程基础疑问

楼主(2013-03-27):
在s7-200 PLC中在程序块里写的程序输入输出地址(对应通道比如i0.0、q0.0)等如果不在符号表里定义,那么这些地址会不会是PLC输入输出通道的地址呢??

网友A:
西门子200的地址:

           输入输出地址是固定不变的;I  Q  点;模块外壳也有标识的;符号表定义是可以用字母标识,注释中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西门子200的地址:            输入输出地...

 那是不是不用定义符号表也行啊

网友A:
是啊 ;直接用I0.0     I0.1 等。。。地址

网友B:
符号表是用来定义输入输出变量的是程序更容易理解,不用符号表也是可以的。

网友C:
不一定吧 I0.1   q0.0 等有 T37 也有啊

网友D:
4楼说的对呀,符号表里定义只是为了更规范,更让人理解,跟直接用不用没关系,不用定义I0.0就是I存储区域的0字节第0位啊

网友E(2013-10-08):
如要用到高速计数器的话,有些地址是固定不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