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p-b07s411 触摸屏与施耐德TWIDO系列PLC的通讯问题

楼主(2013-03-27):
求助:本人刚接触PLC跟触摸屏,现在公司用的PLC是TWDLCAE40DRF,它跟触摸屏通讯的时候触摸屏显示“通讯错误3”,我不知道是设置有问题还是别的地方出错了,麻烦哪位高手指教一二,不胜感激!下面两张图片是我对这两个装置的通讯设置,

网友A:
人机站号你设置 1  试试;

改变一下 延时参数 看看;

网友B:
校验要一致,要么都是NONE,要么都是EVEN。通讯错误3还是需要检查接线或者设置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校验要一致,要么都是NONE,要么都是EVEN。通讯错...

谢谢。问题已解决,是接线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人机站号你设置 1  试试; 改变一下 延时参数 看看;

谢谢。问题已解决,是接线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