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上ms灯一直红闪,7段显示1P01ErF3,求大神指导

楼主(2013-03-27):
查了一下资料说是地址不匹配,只是不知怎么弄

网友A:
楼主编程地址 :超范围了吧;要么就是地址格式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编程地址 :超范围了吧;要么就是地址格式不对;

 哦,我去检查检查,先谢谢了啊

楼主:
看了好长时间的欧姆龙手册,终于找到问题了,是初始IP设置的问题,IP要与节点地址要与节点地址开关号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