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百度用来干啥的?

楼主(2013-03-27):
50%的人,把百度当做搜索引擎。
而另外50%的人用它来检查网络是否连接。。。
中枪多少…

楼主:
用它来检查网络是否连接

中枪鸟……

网友A:
我只用它查些东西,其他用途不知道。

网友B:
中枪了。我是后50%。。。。。

网友C:
50+50都中了。。。。。。

网友D:
一般就是搜索用

网友E:
这两者我都属于

网友F:
百度是备胎。

搜索东西一般用谷歌,广告少但偶尔会不稳定,这都是TMD某些人给闹得。实在不行再考虑baidu。

测试网络一般用网易,没原因只是习惯使然

网友G:
百度来检测你曾经搜索过什么,好对应的给你出相关的广告!亲身体会!

网友H:
引用 网友F:
百度是备胎。搜索东西一般用谷歌,广告少但偶尔会不稳定,...

 彼此彼此,同感呀。

网友I:
偶只用前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