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系列接触摸屏,其数据线可以超出200米吗?

楼主(2013-03-27):
各位老师,请教一个经验问题:

    我们打算为空调机房的机柜里面接一个触摸屏出来,放在距离200米的监控室。

但是也不想通过网络的方式来实现(可况还不会弄),计划想通过接触摸屏直接输入控制

和观察状况。试问其触摸屏和plc的数据线连接能够超出200米的距离吗。需要实现的话需要注意那些问题。

感谢。

网友A:
200米走RS485是完全没问题的,但是用在PLC和屏之间,很危险,而且有干扰情况;

建议走光纤,两边加光端机;

网友B:
MPI是基于RS485的通讯协议,所以最好数据线最好不要超过15米,此时触摸屏作为MPI主站。 当然也可以扩展加一个EM277模块,选择有PROFIBUS-DP接口的屏,这样距离就远得多了。

网友C:
485通讯200CPU通信口的最高速率为187.5K波特,保证的通信距离为50m。

降低通讯波特率也可以实现距离200m的通讯,如果不行就得加485中继器延长距离。

如果用EM277做DP通讯通讯速率为187.5K,通讯距离可以到1000m。

网友D:
s7-200集成的串口是非隔离的,通讯距离收到限制。官方是50米,当然也有不少超过这一距离的。200的距离相对较远,请使用RS485通讯口光隔离保护器。这样既可以延长通讯距离,也可以起到隔离作用。

使用RS485通讯口光隔离保护器,

最大通讯距离: 3500 米(4.8Kbps)、2000米(9.6Kbps)、1500米(19.2Kbps)、
        800米(187.5Kbps)、200米(500Kbps)、100 米(1.5Mbps 、3Mbps)、 50 米(6Mbps)

网友E:
监控而已,不用那么高速率,9600就够了。。。报警晚报个十几毫秒死不了人,要死也救不活。。。

网友F:
5楼的回复霸气,大哥你的有多实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