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模拟量地址分配问题

楼主(2013-03-27):
小弟新手,想请教一下,我用的是西门子S7-200CPU224xp的plc,本身有2个模拟量输入一个输出,但是本机的模拟量输出没有使用,用的是EM232模拟量扩展模块,想问的是plc模拟量地址是否从AQW0开始,还是从AQW2开始

网友A:
记得好像从4开始;你可以试试;不是2就是4;以前我用过类似的;

网友B:
从AQW2开始!!!!!!!

网友C:
从AQW4开始,尽管224XP只有一个模拟量输出点,但是也占2个通道,所以后面挂的EM232只能从AQW4开始。

网友D:
从AQW4开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AQW4开始,尽管224XP只有一个模拟量输出点,但...

 224XP的一个模拟量输出点我没有使用,也占两个输出通道?使用EM232模拟地址从AQW4开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AQW4开始,尽管224XP只有一个模拟量输出点,但...

 假如224XP的一个模拟量输出点用了,然后又用到EM232的一个输出点,那么地址是AQW0和AQW4吗?还望多多指教,小弟在此谢过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从AQW4开始,尽管224...

每个有模拟量输出的模块占两个输出通道。即使第一个模块只有一个输出AQW0,第二个模块的输出地址也应从AQW4开始寻址(AQW2被第一个模块占用),依此类推。

 不管224XP模拟量输出点用不用,都占用AQW0和AQW2两个通道,后面挂的EM232只能从AQW4开始。就是你所说的AQW0和AQW4.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

 多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

 不好意思,又想起一个事,想确定一下,224xp本机模拟量输入未用,那么扩展的地址也是从aiw4开始的吧

网友C:
每个模拟量输入模块,按模块的先后顺序地址为固定的,顺序向后排。

224XP本身有2路模拟量输入,占用AIW0和AIW2,扩展模块从AIW4开始。

网友E:
可以考虑使用在线查看地址情况,plc\信息...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从AQW4开始,尽管224XP只有一个模拟量输出点,但...

 没错!

网友G:
引用 网友C:
从AQW4开始,尽管224XP只有一个模拟量输出点,但...

网友H(2018-08-13):
我知道兼容西门子的耐特PLC可编程控制器ST-CPU224XP CN型号的模拟量输出只有一个,占用地址AQW0 ,但是主机也还占用一个无用的模拟量输出地址AQW2,所以它后面接的模块的开始地址是AQW4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