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连接出现问题了

楼主(2013-03-27):
用了pt100量程是:0~150,输出时4`~20ma编程如下

但实际的温度是37.5度,相差十几度,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求赐教……

网友A:
楼主,你测量一下4-20MA输出现在是多少MA,你换算一下,现在是不是你说的温度值;如果正确,那么就是你编程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测量一下4-20MA输出现在是多少MA,你换算...

 8ma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楼主,你测量一下4-2...

http://bbs.gongkong.com/d/201112/410897_1.shtml

程序是照着网址做的

网友A:
如果和200编程软件一样的话,楼主不妨用这个库试试;不需要编程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测量一下4-20MA输出现在是多少MA,你换算...

你就会马上知道错在哪里?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如果和200编程软件一样的话,楼主不妨用这个库试试;不...

 你好,请问下这个库是自己做的吗?怎么做的,如果不是,那在那里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和200编程软件一样的话,楼主不妨用这个库试试;不...

 我用的是200smart没有你说的 这个库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如果和200编程软件一...

库需要自己添加的;你加我QQ,我传给你;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银...

 你QQ多少,谢谢,我扣扣871356965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rmx...

网友D:
我一般都是转到实数再数学运算,你这里是搞的整数除法,误差不是一般的大哦。。。

你老老实实的,先求出实数归一值,再用归一值×量程试试。。。如果你追求精确,先乘后除也行,但一定要用实数运算,整数运算?法海他不懂爱,雷峰塔会掉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一般都是转到实数再数学运算,你这里是搞的整数除法,误...

用实数的话误差3~4度,这样是不是对呢?

网友E:
直接用VD200除以37.5得出答案就可了,根本不用那么麻烦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chinacupor  我一般都是转到...

好吧我帮你代入公式看看:

先来个带偏移的:

[(AIW-6400)/(32000-6400)]×(150-0)

=[(10281-6400)/25600]×150

=3881/25600×150

=22.74

再来个不带偏移的:

AIW/32000×150

=48.19

事实证明,你的程序算法没有太大问题。问题出在你的反馈通道上,反馈值就不对:

1、传感器是水货,没有偏移或者偏移不准,也就是说你的传感器实际上是0~20mA或者2~20mA的。传感器的0位没在4mA上,而是不知道跑哪去了。

2、模块没有配置偏移。我没见过模拟量输入模块,但看手册好像说模块上有个啥东西是配置偏移的。具体不知道。另外有的模块上貌似有0点校正的,你找找看你的有没有,我都没见过实物,没法说太多。

3、纯属误差!汗,虽然这个误差有点大,但应该还是可以修正的。

4、传输距离太远或者线缆太细。。。曾见过一个传感器说明书,要求电流模式下的长距离传感器线径不能小于1.5平方。。。否则误差超级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恩恩,谢谢你了,据说,是线缆的问题……

网友F:
200smart 的满量程是   -27,648 ~ 27,648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