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通信方式

楼主(2013-03-27):
8台PLC柜,有2台离监控室1200米左右,剩下的800米左右,请问各位大虾通信什么方式最好。

现场情况不能走光纤,除了cp243跟交换机传输还有什么更好的方式吗?

网友A:
那么光纤不能用,走无线的。。。。。。。。。。。

楼主:
无线的。。。厂房之间间隔物体多,不行,怕信号中断。

我想485转tcp模块通信,然后8台柜体通过交换机集中一根网线传送至监控室这样可以吗?

我用的力控组态软件。

网友A:
网线一般传输 200米左右吧;

建议你还是走光纤;

网友B:
1200米总线485通讯是在理论环境低速率情况下实现的距离,现场应该没人能达到,除非使用总线隔离!但是按照你的描述,其实走光纤更稳妥,无线通讯肯定有掉通讯情况发生,不在乎实时数据可以用无线,速率如果高,一定要走光纤。

可以和我联系,交流方案(免费哦)

魏先生 13600436919 qq:1813203053

http://www.yikongda.com

楼主:
单独485和网线都不行,所以我想在PLC柜体用485通信,延至500米左右,之后用485转tcp/ip模块在用网线通过交换机传输,这样通信距离是不是能相对的增加,具体能不实现望各位大虾给个建议,谢谢……谢谢……万分感谢……

希望跟我一样在学习过程中的朋友一块学习,希望各位师傅级别的大虾教导我们共同学习。

网友C:
1200米可以用RS485通信的,但不能用网线。

如果嫌PLC的RS485口小(RJ45),可以在RS232口上接一个有源的RS232/RS485转换器,然后用专用的总线电缆连接后面的设备,最末端并联一只120Ω的匹配电阻。

推荐总线电缆型号规格:

       非铠装双绞屏蔽型电缆 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18 AWG ,电缆外径8.2mm左右,灰色护套。适用于室内、管道及一般工业环境。使用时,屏蔽层一端接地!

       铠装双绞屏蔽型电缆 A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18 AWG ,电缆外径12.3mm左右,黑色护套。可用于干扰严重、鼠害频繁以及有防雷、防爆要求的场所。使用时,铠装层应两端接地,最内层屏蔽须一端接地!

网友D(2013-07-19):
我们的RS232-RS485转换器 RS485中继器,传输距离能达到3000米以上(三公里以上)
RS232/RS485--光纤转换器,传输20公里,速率0到2000kbps (0到2000000bps)
济南伦渠自动化公司专业生产1:各种PLC编程电缆 人机编程电缆 PLC 人机
下载线 西门子MPI编程电缆 三菱编程电缆 TCP转换器 以太网转换器 调制解调器
2:专业生产rs232-rs485/422/can/lon/光纤/以太网转换器 隔离器 中继器 远程驱动器
串口扩展器 串口服务器 光纤 交换机 RS485转换器 协议转换器 接口转换器
3:光纤收发器 光纤转换器 光端机 光缆光纤MODEM 视频光端机
8:MODBUS温湿度采集模块 CANBUS温湿度采集系统属精密网络型温湿度传感器,
可以设定通讯地址0-255和波特率1200-19200bps;可与组态软件 PLC等通讯联网
9:豪克能量焊接应力消除设备 冲击枪 振动时效 增强疲劳强度

手机13075348421 座机0531-88348421 网站www.lqic.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