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辈们看看这是什么PLC

楼主(2013-03-27):
公司一台日本进口设备上的PLC,下图中间那些板卡就是,没有任何标识,

不知坛子里各位前辈有没有见过的。

网友A:
还真没见过呢 期待高手答疑

网友B:
难道是自己研发的?

网友C:
第一次见,这PLC真牛。。。。。。。。。。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还真没见过呢 期待高手答疑

 估计是DCS。。。貌似是浙大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还真没见过呢 期待...

网友F:
貌似是安川?不确定哦...

网友G:
看你的图纸嘛。。。。。。。。。。。。

网友H:
第一次见,这PLC真牛

网友I:
   还真没见过呢 ,建议看看设备图纸,  期待高手答疑

网友J:
       是不是PLC.  求解释 ?

网友K:
还真没见过呢 ,建议看看设备图纸,  期待高手答疑

学习了!

网友L:
这个不一定是PLC,都是一些板卡,看看旁边应该有铭牌的。

网友M:
自己开发的东西,估计是信号采集板卡。然后转成数据信号编码直接传输给主机处理。

网友N:
没有看明白,不知道是不是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