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玛!这才叫技术宅!

楼主(2013-03-27):
嘻嘻

网友A:
很是好奇这是什么原理?如何实现的?

求高手给解释下?

网友B:
一直在打转转,看到了在分析一下。

网友C:
发明的专利啊,有点意思。

网友D:
图像应该是程序控制的,很有创意啊。

网友E:
3快板都能发光!控制不同光!高速旋转!产生的视觉?搞不懂!

网友F:
技术宅拯救天下。。。。

网友G:
人的视觉暂留 余辉效映 手摇棒的原理

网友H:
引用 网友A:
很是好奇这是什么原理?如何实现的?求高手给解释下?

 电阵扫描,和大街上看到的LED屏幕一个原理,做的太强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G:
人的视觉暂留 余辉效映 手摇棒的原理         ...

网友J:
其实不难办。。。假设只有一根荧光棒。。。每秒20圈。。。。只让它显示120度的区域。另外240度黑屏。。那么。。三根荧光棒各自独立控制120度区域就没有问题。。。。

 当然,为了效率,不会让另外240度的范围黑屏。。。所以,每转到120度的时候,三家任务交换,A任务交给B,B任务交给C,C任务交给A.

网友J:
每秒假设20圈,每一圈扫描3次。分成3个120度的屏幕。。每一个屏幕60副画面。。。三个区域,分别用P,Q,W表示,则,P区的1,4,7,10,桢画面。。。。Q区的2,5,8,11,桢画面,W区的3,6,9,12,画面。。归A扫描棒。。。扫描过程为,P1,Q2,C3,P4,。。。

因此:A扫描棒分配的任务,P区的1,4,7,10,。。Q区的2,5,8,11. W 区的3,6,9,12

    B扫描棒分配的任务,P区的2,5,8,11,。。Q区的3,6,9,12. W 区的1,4,7,10

    C扫描棒分配的任务,P区的3,6,9,12.。。Q区的1,4,7,。。 W 区的2,5,8,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