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s指令库问题

楼主(2013-03-27):
224XP和MM440用uss协议通讯,但是初始化指令的错误代码显示17(USS 已激活,不能改变)

请问下我是哪里出错了?

网友A:
USS协议,需要分配数据存储区,分配给库指令的数据区绝对不能与其他程序使用的数据区有任何重叠。否则会造成出错。

建议你重新编写,然后使用推荐的地址存储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