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500变频器提高电机的运转速度

楼主(2013-03-27):
请问三菱A500变频器修改哪个参数可以提高电机的运转速度啊?谢谢诶

原来设定过一次可以提高电机运转速度的,现在说明书不见了,不知道修改哪个参数了,请知道的大大们帮忙解答,谢谢啦

网友A:
这个好像是PR. 1  设置到120HZ.再设置你的面板运行频率就行了。